用好盈飞塔装116轴距3寸桨小鸡碰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7-08-09):
想装一个功能齐整的小鸡,想要的功能包括: LED, 黑盒子,BF OSD,向D9X Plus回传电压和电流数据。
选来选去,好盈最新出的飞塔配XSR接收机。

碰到两个问题
1: LED Strip功能安照说明书安装后不亮。
2: 数据回传功能无效
请看安装步骤后和问题解决办法
开始安装,先焊接电调层:

安装飞控层,这步因为是飞塔, 即插即用,比较简单。

焊接所有飞控的接线。

FrSky的XSR接收机的S.Port线接飞控的TX3, 上图的白线。 结果没有回传数据。 各种查资料后,确认原因是F4飞控缺一个反相器。解决办法如下图:

将接收机的S.Port线,那条白色的线,改到上图位置。 回传数据就有了。

图传

看看完成后的美图

可是LED不亮

又是一通资料查找和售后电话,问题解决,办法是 BF里CLI命令输入
resource led_strip a8
BF返回

然后就搞定了。

楼主:
我还把遥控器回传的RSSI值, 通过16通道发给接收机。 BF里设定16通道为RSSI。结果图传里也有RSSI信息了。

网友:
做好了,给我们看看

网友:
配置很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