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 3.2.0 的新功能讨论

楼主(2017-08-09):
最新Betaflight 3.2.0增加了不少新功能。

其中最受人瞩目的功能有(我试试翻译一下):
Dynamic Filter (动态滤波)
Anti-Turtle Mode (反-四脚朝天)
Crash Recovery (反炸机模式)
Overclock F4 (超频F4处理器)

由于保留少了一个楼来讲解Overclock F4 (超频F4处理器),所以就只好发在这里

据说飞控的处理器因为稳定性的重要性,一般都低频。所以超频一点也可以接受。
大家都知道很多F4飞控的陀螺已经可以支援32k了。无奈F4处理器只能上到16k。

1。)没有超频前,在32k/16k的设定下我的F4处理器资源为73%。

2。)只需要在CLI里输入这个指令就可以超频了。
SET CPU_OVERCLOCK=ON

3.)超频后,在32k/16k的设定下我的F4处理器资源为25%。

很可惜的是, F4依然还不能用32k/32k的设定。

楼主:
动态滤波:飞控会根据飞行时电机的震动来自动识别那里的频率震动最高而自动过滤。
每次换不同的桨或桨歪点都会造成震动的频率不同。动态滤波就可以克服这问题。
对新手就更加简单,完全不需要去管滤波了。

1。)启动动态滤波模式

2。)把过滤改成PT1。再把原有的2个滤波频率改为0。

试试悬停大概30秒左右。如果电机不热的话慢慢飞个1分钟。
如果电机不是非常热的话就可以了。

楼主:
Crash Recovery (反炸机模式)
撞击后,飞控会根据Accelerator的资料来判定要炸机了。飞控会短暂地启动自稳模式防止炸机。这功能还只是试验性的。有玩家表示一些快速翻混的动作会让飞控误认为失控的。

1。)要启动Accelerator

2。)在CLI里启动反炸机模式。上面的一些数值是用来判定怎样才算撞击。这些你们要自己研究了。

楼主:
Anti-Turtle Mode (反-四脚朝天)
当炸机后,机机的电机向下的情况下。可以好像3D机这样逆转全部电机的方向。这样做可以让机机有机会可以从新以正确的姿势起飞。

1。)启动电调里的转向为Bidirectional (双向).原本是正转的就换去Bidirectional, 原本是反转的就换去Bidirectional Reversed

2。)启动Accelerator。

3。)在Betaflight的模式里设一个开关以开启逆向模式。

网友:
哈哈,英文版的,看不懂

网友:
新手福音 不过我还是喜欢自己设

网友A:
感觉这种炸鸡防范措施会导致炸的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炸鸡防范措施会导致炸的更厉害

我看过一些测试的视频。只要机机还在空中而不是在地上翻筋斗。加大点油门还是可以挽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一些测试的视频。只要机机还在空中而不是在地上翻筋斗。加大点油门还是可以挽救的。

我日常都是飞赛道..感觉.....

网友:
太好了,收藏了!

网友B:
莫老大犹如雪中送炭,另外请教反四脚朝天 落地四脚朝天还能有机会救起来吗 这样不得了了!希望有更详细的介绍怎么用 包括如何打开电调双向功能 造福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老大犹如雪中送炭,另外请教反四脚朝天 落地四脚朝天还能有机会救起来吗 这样不得了了!希望有更详细的介 ...
这本来就是在落地时才用的。
已经补图了。
要在BLHELI Configurator里换

网友:
真是好人!恨不得亲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日常都是飞赛道..感觉.....

我基本也都是飞赛道的。我连air mode, anti gravity 都没有用。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功能的实用性。一定会有其他人需要的。我这样的伸手族也不会怀疑开发者们的智慧。毕竟他们没有欠我的。反而是我欠他们。

在赛道上常常会撞到穿越门或和其他机机碰撞。在高度不足1米的境况下,很难不堕机。毕竟在这样的高度是很难立刻回神过来而纠正姿势的。

但我看过视频,在非摇杆指令下而出现的反常姿势(或角度),飞控就会立刻以稳定模式纠正。
我可以大胆的说,这种模式将会在赛道上有很大的帮助。

楼主:
Overclock F4 (超频F4处理器)
据说飞控的处理器因为稳定性的重要性,一般都低频。所以超频一点也可以接受。
大家都知道很多F4飞控的陀螺已经可以支援32k了。无奈处理器只能上到16k。
如果可以超频F4处理器,F4 飞控也就有足够的资源可以上32k/32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verclock F4 (超频F4处理器)
据说飞控的处理器因为稳定性的重要性,一般都低频。所以超频一点也可以接受 ...

顶!翻译理解非常到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态滤波:飞控会根据飞行时电机的震动来自动识别那里的频率震动最高而自动过滤。
每次换不同的桨或桨歪点 ...

莫老大,按你说的 电调也设置了,加速度计也开了,DSHOT REVERSE模式也设置好了,但是打开DSHOT REVERS模式后电机会乱抖 关闭这个模式才正常 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老大,按你说的 电调也设置了,加速度计也开了,DSHOT REVERSE模式也设置好了,但是打开DSHOT REVERS模 ...
会抖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用的桨不是3D桨。绝对不适合倒转飞的。
我自己不打算用这功能,所以没试过。但据我所知,你要在电机朝下时才能用这功能。

机机会跳一下然后落地成为正常姿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动态滤波:飞控会根据飞行时电机的震动来自动识别那里的频率震动最高而自动过滤。
每次换不同的桨或桨歪点 ...

我新手,刷过3.2.0后看不到动态滤波这个选项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会抖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用的桨不是3D桨。绝对不适合倒转飞的。
我自己不打算用这功能,所以没试过。但据我 ...

请问楼主是F4飞控吗,我用的F3飞控,刷了3.2.0版本固件,没有动态滤波这个选项哦

网友:
INAV有没有这些选项。

网友E:
引用 楼主:
Anti-Turtle Mode (反-四脚朝天)
当炸机后,机机的电机向下的情况下。可以好像3D机这样逆转全部电机的方 ...

楼主牛人,并且好人啊! 顶,太感谢了。
同时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你是否知道怎样通过OSD显示并且调整图传的频段和功率?
我是F4飞控,BF V3.2的固件, 飞控支持BF OSD, 图传是黑羊的好像也支持,但我就是不知道该怎样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新手,刷过3.2.0后看不到动态滤波这个选项啊

可能你需要升级你的BF Configurator软件到3.1.3版本。

网友:
可以啊 不会调滤波的福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能你需要升级你的BF Configurator软件到3.1.3版本。

谢谢,回来升级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牛人,并且好人啊! 顶,太感谢了。
同时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你是否知道怎样通过OSD显示并且调整图传 ...

要通过osd来调图传频率需要2个条件:
1。)飞控固件支援Smart Audio
2。) 图传支援BFCMS (据我所知,目前只有TBS Tramp和Matek 图传支援)

接法如下图。

而且所有VTX-HV的图传都支援Immersion RC棒。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来升级下试下。

调试软件用3.1.1版本可以吗,没有3.1.3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F4飞控吗,我用的F3飞控,刷了3.2.0版本固件,没有动态滤波这个选项哦

你有2个选择:1。)升级Configurator到最新版本。
2。)在CLI里输入这个指令:
feature DYNAMIC_FILTER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可以在CLI里调。

楼主:
据说飞控的处理器因为稳定性的重要性,一般都低频。所以超频一点也可以接受。
大家都知道很多F4飞控的陀螺已经可以支援32k了。无奈F4处理器只能上到16k。

1。)没有超频前,在32k/16k的设定下我的F4处理器资源为73%。

2。)只需要在CLI里输入这个指令就可以超频了。
SET CPU_OVERCLOCK=ON

3.)超频后,在32k/16k的设定下我的F4处理器资源为25%。

很可惜的是, F4依然还不能用32k/32k的设定。

网友:
3.2固件目前还是测试版。不是很稳定。等正式版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试软件用3.1.1版本可以吗,没有3.1.3啊,谢谢

需要3.1.2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试软件用3.1.1版本可以吗,没有3.1.3啊,谢谢

我的软件好像自动升级的, 刚刚看了下,configurator现在的版本是3.2.0了。昨天好像还是3.1.3,升级好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通过osd来调图传频率需要2个条件:
1。)飞控固件支援Smart Audio
2。) 图传支援BFCMS (据我所知, ...

这个接线图怎么是TX接TX,是否不小心画错了?我的图传是TBS UNIFY PRO HV RACE 支持SmartAudio V2,是否就是将图传白色的(smart audio)线,接飞控的TX(比如TX6),然后在BF中将UART6设定成TBS SmartAudio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2个选择:1。)升级Configurator到最新版本。
2。)在CLI里输入这个指令: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可以在 ...

在设置里勾选了动态滤波开启,再CLT输入feature DYNAMIC_FILTER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设置里勾选了动态滤波开启,再CLT输入feature DYNAMIC_FILTER是什么意思呢

这两种操作是一个意思,都是开启Dynamic_Filter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两种操作是一个意思,都是开启Dynamic_Filter的方法。

哦,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设置里勾选了动态滤波开启,再CLT输入feature DYNAMIC_FILTER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二选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二选一啊。

谢谢哈,知道了

楼主:
还有个值得一提的东西。我们不是常常剩下很多同一个转向的桨吗?

我们现在可以用正反桨向外转的方式来飞。基本上你在飞行时不会觉得有分别。
好处是:
1。)可以充分利用以前剩下来的桨。因为损坏的桨将会和以前相反,
2。)那些树叶,泥沙,血浆之类的都会向外拨。所以降低了摄像头被东西阻挡的概率。

首先要在BLHELI Condigurator里换一下电机的转向。和本来完全倒反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在Betaflight Configurator里启动电机逆转。

记得桨的方向也要全部换过啊。

网友F:
这些是什么意思。之前得电压怎么没有了

网友E:
谢谢楼主,在你的指点下。 图传的功率,波段和频段已经可以通过OSD设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据说飞控的处理器因为稳定性的重要性,一般都低频。所以超频一点也可以接受。
大家都知道很多F4飞控的陀螺 ...

我的F405下拉能看到两个32K哦,都设置成32K会不会烧啊
目前用你说的超频,CPU确实低下来了,耗电应该也会降低一点吧

滤波设置了之后,摸起来的温度比默认温度高一点点,问题应该不大吧,只是测试悬停5分钟左右,还没测试室外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些是什么意思。之前得电压怎么没有了

这些是设定是否在所列出的情况下,BB响鸣叫。
电压低的报警见下图,第一个是电压很低报警,第二个是电压低报警。

在新版的配置工具里, 电压和电流传感器的设定有专门的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F405下拉能看到两个32K哦,都设置成32K会不会烧啊
目前用你说的超频,CPU确实低下来了,耗电应该也 ...

我的F4就算超频也不能32k/32k。飞控资源将会是100%。飞控资源最好是低于50%。
现在市场上的32K陀螺是属于比较高感应度的。对震动非常敏感。
动态滤波对我不管用,还是要自己设定滤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F4就算超频也不能32k/32k。飞控资源将会是100%。飞控资源最好是低于50%。
现在市场上的32K陀螺是属 ...

看来老老实实32/16才是正路
我也觉得自动滤波一般般,还是根据不同的桨,先配置好滤波感觉好点

再请教个问题,F405接DSMX的话,能显示信号强度吗?这方面的教程好像不叫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在你的指点下。 图传的功率,波段和频段已经可以通过OSD设定了。

如果你用Taranis的话,还可以在控上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老老实实32/16才是正路
我也觉得自动滤波一般般,还是根据不同的桨,先配置好滤波感觉好点

我没有用过DSM,细节我不大清楚。

就说说一般其他接收器吧。
有RSSI回传的接收器,就算没有接飞控,只要只要一通电就会有RSSI回传了。

网友H:
选择PT1  都改0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选择PT1  都改0是什么意思

我想是避免现有滤波干扰动态滤波的工作, 所以将D-Term低通滤波的模式调到最简单的PT1,都改0是关闭了所有notch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用Taranis的话,还可以在控上调的。

再次感谢。
我感觉已经很完美了, 所有重要数据,能在OSD上看到。 同时回传到遥控器,显示、 语音、报警各种辅助。 所有参数的调整,都可以用控配合OSD完成。这下心爱的飞机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完全没有各种电路拼凑的感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看来老老实实32/16才是正路
我也觉得自动滤波一般般,还是根据不同的桨,先配置好滤波感觉好点

我用过飞穿越用的DSMX卫星接收机,没有RSSI信号的, 更别提回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飞穿越用的DSMX卫星接收机,没有RSSI信号的, 更别提回传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