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MG1解锁自动起飞

楼主(2017-08-09):
之前遇见过好几架这种情况都是解锁之后电机就开始慢慢的加速最后自动起飞,该检查都看了没什么问题问大疆的技术支持他们却说没遇见过不知道怎么办要寄回检测,大神们又遇见过这种情况吗给个建议

网友:
不懂,路过。可能是设置错什么了吧

网友:
飞行日志可以说明一切   发日志给大疆人员吧

网友A:
请问楼主    解锁之后电机就开始慢慢的加速,自动起飞后遥控器还可以控制mg1飞行吗?

网友B:
遥控器校准有没有试试?有可能是油门不在中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校准有没有试试?有可能是油门不在中位呢

已经校准的好多次了每次都成功但自动起飞的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解锁之后电机就开始慢慢的加速,自动起飞后遥控器还可以控制mg1飞行吗?

其他的都正常就是自动起飞

网友:
请问楼主现在知道具体原因了吗

网友(2017-10-16):
怠速有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