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求助

楼主(2017-08-09):
第一次用mb陀螺仪,尾巴好像感度太高了,起飞尾巴疯狂抖,机械方面应该没问题,尾巴没有卡涩。看说明书开机n灯亮表示尾感度值为100,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如何降低这个数值

网友:
没用过,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控上把感度降下来

网友:
5通道 的 旋钮 调一下

网友:
在遥控器里调节感度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这里重新检查一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0575

网友A:
陀螺仪所谓感度设置高。剩下控里降

网友B:
我是G灯,你这不抖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G灯,你这不抖都不正常

还有一个问题,倾斜飞机十字盘不修正了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所谓感度设置高。剩下控里降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退出设定后,倾斜飞机十字盘为什么不修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退出设定后,倾斜飞机十字盘为什么不修正了

没遇过你这个问题。Mb不修正的原因正常是自检没过。 必须等桨跳才能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