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K8陀螺仪可以连模拟舵机吗?

楼主(2017-08-09):
请问 K8陀螺仪可以连模拟舵机吗?

网友:
可以的。要进行设置

网友A:
实测可以的。舵机接上去之前要先设置。十字盘舵机和尾舵机分别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可以的。舵机接上去之前要先设置。十字盘舵机和尾舵机分别设置。

谢谢   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