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f22重心问题

楼主:
查看数: 3371 | 评论数: 21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7-8-9 20:58

正文摘要:

新装kt板f22重心不会找,按照ft视频,如果把3s 2200mah的电池放在机头那怎么调整机头位置,机头都特别沉,所以把电池改放在了机背上,如图所示,但是感觉重心还是不对,用手拖住机翼前缘后飞机就会自己转一圈,机腹 ...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版哪买的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来个视频看看

早就炸完了
引用 网友A:
来个视频看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搞定了  谢谢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FMS的加长舵机线的舵机,因为拉杆短而且在尾翼的中间,所以没有虚位。我以前的那个飞机配置:朗 ...

好的  明白了  舵机放在哪儿都行吧?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的 谢谢 对了 你的舵机改装在后面的位置效果和原来比怎么样?

我用的是FMS的加长舵机线的舵机,因为拉杆短而且在尾翼的中间,所以没有虚位。我以前的那个飞机配置:朗宇2216、2450KV,2200MAH电池。现在这个配置:2206、2300KV,电池:800或1300MAH.由于轻,速度和前面那个一样快。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重心在你的电机座前沿,FT给的重心有点靠前,其他问题见“小菜不加盐”的回复

好的 谢谢 对了 你的舵机改装在后面的位置效果和原来比怎么样?

引用 网友E:

重心在你的电机座前沿,FT给的重心有点靠前,其他问题见“小菜不加盐”的回复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300ma 1500ma 温柔飞续航四分钟左右   2200ma温柔飞8分钟左右,要是暴力飞几种电池都是分分钟没电。

哈  明白了  谢谢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哥们儿  三种容量的电池续航怎么样?差别大吗?

1300ma 1500ma 温柔飞续航四分钟左右   2200ma温柔飞8分钟左右,要是暴力飞几种电池都是分分钟没电。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F22 ,3S2200电池可以用的,不存在2200太重的情况,我1300 ,1500,2200都用过,飞的时候感觉不同重量电 ...

哥们儿  三种容量的电池续航怎么样?差别大吗?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机头尽量重一点点为好,机头轻不好飞的

哦  明白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F22 ,3S2200电池可以用的,不存在2200太重的情况,我1300 ,1500,2200都用过,飞的时候感觉不同重量电 ...

好的  谢谢你  我再改进一下
引用 网友G:

这个F22 ,3S2200电池可以用的,不存在2200太重的情况,我1300 ,1500,2200都用过,飞的时候感觉不同重量电池手感上没有什么差异,操作都很顺滑,电池也放在机背上,根据重心调一下电池位置就好,但不是像你图上那么放,我做的时候把机背改了一下,就是把那个机背空间做大,电池可以放到机背里面,结构比较稳固,也便于保护电池,重心因为时间久记得不是很清,但只要在你标的那个位置到向后两厘米范围内,应该都可以的,我当时对重心要求也不是非常严格,也是差不多在一定范围内就可以了,自己在空中调整着,都很好飞,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引用 网友I:
机座前5-7厘米

引用 网友H:
机头尽量重一点点为好,机头轻不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