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穿越机组装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7-08-09):
以上为内容

网友A:
注意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价格

还有吗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买东西前分析一下,必要时可以请教一下老手,不要买了回来不合适或者用不了,会很尴尬。

网友B:
买到时候飞的机子,等慢慢熟悉后,再自己动手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到时候飞的机子,等慢慢熟悉后,再自己动手组装

散装机可以吗

网友C:
注意机架要结实。一炸就修没法玩。电子要可靠。焊接要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机架要结实。一炸就修没法玩。电子要可靠。焊接要牢固。

分电板有什么作用

网友D:
某宝的QAV250+CC3D 套装已经过时,坚决别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的QAV250+CC3D 套装已经过时,坚决别买

不懂

网友E:
你当地禁 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当地禁 飞不?

不禁 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分电板有什么作用

给电机图传LED,OSD,摄像头同时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电机图传LED,OSD,摄像头同时供电

OCD?

网友F:
LZ,是OSD,就是检测电压电流高度速度等数据并连接图传回的一种模块,使数据实时显示于屏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是OSD,就是检测电压电流高度速度等数据并连接图传回的一种模块,使数据实时显示于屏幕上

不会超载吗

网友:
绝对不会,首先,电机,电调,飞控,LED,BB响,OSD,图传等都是穿越必装的,其次,以穿越电机的暴力程度,一个电机的一半拉力就比本机重量大,是绝无可能超载的,并且好像穿越界无超载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