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驰远100S的拉杆怎么这么粗?求助

楼主(2017-08-09):
拉杆这么粗,卡不到限位槽里怎么办?

网友A:
恭喜你!答对了。
新款的拉杆就是粗的,要换中联才能用。你购买时应该提示客服
100s有几次变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答对了。
新款的拉杆就是粗的,要换中联才能用。你购买时应该提示客服
100s有几次变革的。

几次变革呢,这么糟心

网友:
没有统一标准,真的蛋疼。

网友:
你买的时候要问一下是粗的还是细的。你买了粗连杆就要用粗中联。否则就细连杆。联系更换就行。只不过多个邮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