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第一条船052D,做了一半,才敢发图,求教动力搭配,纯小白

楼主(2017-08-10):
各位前辈,我是一名玩航模的,最近xx管的太严,GA天天电话,索性 该玩船模, 感谢 模友提供的052D的图,因为图纸是90的 自己的切割机是60的
索性改了改图
第一次玩,手工肯定不如前辈,大家手下留情。
看图说话~!
先上个无人机图~!新来的设备,也不让飞了

切完的板子

假组一下~!~!

因为切了三段,所以中间链接加固一下

开始蒙皮了~!真的太累了

总共弄了4天才弄完  502用了8瓶

上层甲板组装,发现图纸有点错位,没法了 后期用玻璃纤维弄吧

没事打印了一个歼十  还有一个直十  到时候把直十放上去

请教大师几个问题
1.准备上550的动力,电调是买480A 一拖二的 风扇 行吗
2.桨,轴套等设备怎么买 买什么样的 因为样式太多了 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
3.能直接上3S的锂电池吗?
4.待续……

谢谢大师们指点~!~1

网友:
一样的船 楼主加我Q1341397300

网友A:
亲,能告诉我用的什么胶水吗?我也想做

网友B:
蛮漂亮的
船轴,你可以TB搜索“4mm船轴总成”,用550电机的话,万向节选3.175-4的,你这船应该是双轴推进,记得买正反桨
电机6000-8000转左右,上36或4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能告诉我用的什么胶水吗?我也想做

502  3元一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蛮漂亮的
船轴,你可以TB搜索“4mm船轴总成”,用550电机的话,万向节选3.175-4的,你这船应该是双轴推进 ...

多谢大师~!

网友C:
轻木板子如何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木板子如何刻的?

激光雕刻机

网友D:
朋友。电调320带风扇够用了。

网友:
还有这个船是多长的。

网友:
船尺寸 多少    图纸  能不能 发一份  351659808@qq.com

网友:
楼主急需图纸能发一份吗?激光的 感谢了lhtzj@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电调320带风扇够用了。

感谢  这船1.3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  这船1.3米

1.3米船,双550,只能慢慢开,上水冷,,风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米船,双550,只能慢慢开,上水冷,,风冷不行,,

上水冷还要开水口   感觉有点…………

网友F:
双550转速5000~8000转,电压选12V的;电调水冷,38~42的螺旋桨(一正一反),万向联轴节3.175-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550转速5000~8000转,电压选12V的;电调水冷,38~42的螺旋桨(一正一反),万向联轴节3.175-4的。

多谢了~!~!~!~!

楼主:
继续~!好久又没有来了~!  因为弄环氧树脂了,这个玻璃纤维真是太受罪了,我觉得我弄的太low了 算是错误的指导吧

第一,整个船最好一次全部蒙上布  我就是分段蒙的  接茬的地方太费劲了

第二,在直角或者异性的地方 最好先固定死  要不容易起泡。

第三,买布我觉得最好买0.06和0.03的部容易拉扯。

只是个人感觉。全是经验和教训

不说了 上图

下面是自己没事打着玩的 一个涡喷外壳一个 052D的HPJ38炮

网友:
1.3m的船要不直接上俩755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