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能看到关于新电直(700x...500x..) 组装完成后,调试方面的资料

楼主(2017-08-10):
我在几年前有台亚拓450 sport 有副翼, 后来有了小孩,就没有时间玩了,当然水平也是练练悬停的阶段,好多年过去了,现在有些时间了,想再买一台新电直玩,请问各位有没有新电直 一步一步教调试的资料。我的知识还是之前组装450的储备。

网友:
这个几年前还没有接触呢,穿越机我会

网友A: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入 vbar control+logo550 或者logo700. 陀螺仪用NEO
这样设置飞机只要按照说明书装好,然后陀螺仪选好响应的机型一路next下去就ok了。。。
顶多调螺距的时候动下螺距尺,折桨看的话螺距尺都用不到。

先搞起一个飞,然后再慢慢的学习各种细节吧。

看您列举的机型500x,700x神马的是不差钱了, 可以直接买好一点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知识还是(有副翼)先用控调舵机中立点,然后调平十字盘,调螺距。。。。。, 请问现在的技术(无副翼) 还是用控来调节,还是说调节陀螺仪里面就有了。谢谢

网友:
楼主哪里的,最好找找当地组织,不然自己玩挺无聊的,经济条件不差的话上好点设备,450sport也可以继续玩,继续练练悬停和航线也够用了。

楼主:
我是北 京的 目前在用sport 练悬停,说实话,现在还能记起,我刚买回sport时候那激动的心情,夜不能寐。。。扯远了。后来有孩子了,实在是没时间玩,现在重新捡起来,保证每周都玩一到二次,哈哈 也挺满足

楼主:
北 京 亦庄 开发区

网友:
其实现在无副翼组装比原来更简单了,只要会MB陀螺仪的设定即可,你只要搜MB陀螺仪设定视频基本都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入 vbar control+logo550 或者logo700. 陀螺仪用NEO
这样设置飞机只要按照说明书装 ...

这可是高配哦,呵呵

楼主:
在网上看到 vbar neo + gyro6.1, 请问这gyro6.1 是什么

网友:
高配,大把毛爷爷,要1.7左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