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kbar陀螺仪自检问题

楼主(2017-08-10):
我的kbar陀螺仪自检时会抖一下,但是同学的一般自检都抖两下,这代表啥,为啥会这样?

网友:
你同学的是出于自动微调状态 微调完了 或是把微调关闭 就抖一下了

网友:
我的抖一下

网友:
2楼正解,话说黄k8没有自动微调吧?

网友:
抖一下是正常的  抖两下是开了自动微调  并且上电的时候 摇杆处于最大螺距

网友:
正常的抖一下不用担心,我的也会抖两下,是因为遥控器hold开关打开时插电,会抖两下。

网友:
螺距比较大就抖两下,说明书有的,

网友A:
正常抖一下,抖2下,需要2个条件:1、KBAR开启自动微调选项,2、遥控器油门大于50%以上时,直机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抖一下,抖2下,需要2个条件:1、KBAR开启自动微调选项,2、遥控器油门大于50%以上时,直机上电。

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