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SPARK图传延迟实测

楼主(2017-08-10):
用OTG线连接的SPARK和 MAVIC的延迟是完全一致的。

网友A:
不用实测的  这种基本的他们测试工程师都有实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实测的  这种基本的他们测试工程师都有实测的

您不用OTG线连接SPARK的遥控试一下,标准的wifi图传延迟会差一些的

网友A:
wifi图传必定会有延时 但是WIFI图传的延时和手机也有关系   转接出来的会好很多     测过很多这样的  特别是飞行的时候  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图传必定会有延时 但是WIFI图传的延时和手机也有关系   转接出来的会好很多     测过很多这样的  特别 ...

是的 spark官方没有提的这种OTG连接的方式 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
用WIFI一定是有延时的,它跟环境很有关系,例如,距离,反射,周边的电磁环境等等。

网友:
廷時還可以接受......我的Spark常常沒有圖傳....很痛苦不敢遠飛

网友:
用wifi连接,有过因干扰失控的情况。

网友(2017-12-13):
延时多少毫秒,楼主结论呢?图看不懂啊!

网友:
用OTG线确实比wifi连接要好一些,楼主测出跟Marvic延迟一样,难道说spark上了遥控器以后,图传就从增强型wifi图传变成OcuSync高清数字图传了?大胆的猜测一下,spark和遥控器之间其实也是OcuSync,只是在手机单独连接Spark的时候采用了wifi。官方不鼓励使用OTG线,主要是产品高低搭配避免相互竞争(主要是Marvic) 。

网友:
Spark和御是一样的图传系统?

网友(2018-01-12):
路过观看拿分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