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长时间不用化油器的风门打不开了,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2017-08-10):
(图片)

网友:
泡点甲醇  水煮  40  都可以  很多方式都可以

网友A:
油针肯定得清洗了,拆了化油器清洗剂里外好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针肯定得清洗了,拆了化油器清洗剂里外好好搞

怎么才能打开风门啊,风门都带不开怎么清洗,求打开风门的方法

网友B:
汽修厂  买一罐化油器清洗剂  一般10-15块  当然高的低的都有  我前段时间买的是15块钱  对着脏的地方一喷就OK了

网友:
还有碧丽珠  除锈剂  螺丝松动剂 可以试试

网友:
放汽油里泡,或者喷WD40

网友:
泡汽油一会

网友C:
用甲醇泡两天,汽油可能会损坏橡胶材质的零件

网友:
除锈剂喷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打开风门啊,风门都带不开怎么清洗,求打开风门的方法

油针根部的六角螺母,拧开能把油针下了。从孔里往里打wd40活着化油器清洗剂,然后拧风门试试。或者先扔甲醇里泡两天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针根部的六角螺母,拧开能把油针下了。从孔里往里打wd40活着化油器清洗剂,然后拧风门试试。或者先扔甲 ...

好,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修厂  买一罐化油器清洗剂  一般10-15块  当然高的低的都有  我前段时间买的是15块钱  对着脏的地方一喷 ...

好,也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甲醇泡两天,汽油可能会损坏橡胶材质的零件

好,试试看

楼主:
喷过了,没效果

楼主:
用来喷过没用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 发动机取掉火头 丢柴油里面泡一天 全部干净了

网友D:
无外,两种处理方法。
渗透法和加热法。

渗透法——目的:1)溶解干固的蓖麻油,2)溶解掉锈,单纯对于1)选用可溶解蓖麻油的溶剂类,比如甲醇、直接就用燃油、丙酮等。对于2)可用松锈剂,利用毛细和该剂的表面张力强力渗透作用,溶解掉锈和杂质。就一般溶剂渗透作用比较强的当然是丙酮,据说将丙酮与变速器油各一半配合就成一种渗透力很强的润滑剂。

加热法——目的:利用热涨冷缩使零件间产生间隙,然后松动。配合渗透法效果更好。具体做法是,热风枪或其它可控温的加热工具,加热温度不要超过80-90度。然后朝缝隙处滴渗透液冷却并渗透用点力松动试试,再加热再冷却再搬动试试,反复循环......。

无论用哪种方法,都要先把密封件、橡胶件取下,比如油针(上面有O圈),油嘴,螺钉(上面有密封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外,两种处理方法。
渗透法和加热法。

好,试试看

网友E:
这还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还不好搞?
求大神指点,小弟感激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