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F16遇上了些问题,求解!!!

楼主(2017-08-10):
     因为我做的时候没多拍照只有这些了。

太薄了有方法治吗?就怕到时候装了配件上去把它给坠段了

太薄了有方法治吗?就怕到时候装了配件上去把它给坠段了

网友:
你确定这是f16?

网友:
大头大头。。

网友:
这是导 dan  ····

网友:
这火箭挺好看的

网友:
你还先看看苏-27怎么做的,你这个只能叫纸板

楼主:
这是F16,只不过是机头往下处翼展网上处改了,还有尾部还有机头,不过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
f16居然不加边条翼,lz这个是导 dan结构可以参考kt苏27,加机身就不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