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到底会不会震傻?

楼主(2017-08-10):
直机的震动问题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相信各位模友也为此伤透了脑筋,那么问题来了,陀螺仪到底会不会被震傻?

先说下我用的陀螺仪,两个黄k8,一个GV8000,一个EBAR,还有一个现今颇具争议的NEURON,本人无豪机,一个自组250,一台全球鹰,一台520。三架最大震动都上到3000,飞行状态时应该不会低于2000。一个黄k8飞行快一年,准确点说是至今十一个月平安无事,从没出现过传说中的各种抽疯现象,另一个黄k8,买的新的两星期就瞬间右倾炸机,废了一副大桨,Gv8000大概是一个月出现右漂,打了舵一样的那种漂。而EBAR,NEURON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EB飞行也超过半年,应该有八个月左右,NEURON也有三个月的样子。
这是不是说明正版陀螺仪就是抗震一些呢?本人新手,前段时间才知道k8有个硅胶大法解决了各种8的侧翻,漂移问题,确实是这样的话,我个人还是觉得陀螺仪本身还是比较抗震,只是各种8的陀螺仪由于工艺问题出现主板松动而造成不抗震的假象。是不是真的如此,请各位大神来喷。

楼主:
自占一楼,秀下我的搅拌机

网友A:
替陀螺仪担心

网友B:
我的富丽465最大振动1500这样   悬停振动600   用Kbar  还没有因为陀螺仪出现过问题

网友:
DST的无人机抗震八级的放心

网友:
推荐拆掉大小桨的震动值不超过300

网友:
ebar比较抗震。

网友:
我的xl520装好第二个起落就帧翻了,用的k8,顺便问一下硅胶抗震大法是什么

网友:
同问硅胶大法是什么,是不是在K8底部涂抹白乳胶直接粘上,

网友C:
一直K8差不多4年,没有因为震动侧翻过。

楼主:
朋友给的X3,首飞自倾,看我如何收拾它(K8用户可参考),已补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2334
硅胶大法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陀螺仪担心

不怕,炸了旧的换新机。

网友:
k8 GV8000 或是VBAR

它內部的記錄的最高震動值不一定可以參考

我有過在機子陀螺上掛藍芽
空中請朋友看及時震動
都在兩千內

但是落地那一下~~就破三千了

所以記錄得值未必是實際空中的值

网友:
个人观点,用过5个k8,时间不等,也有几十个起落的,有一直相安无事的,也有翻的

网友:
以前不相信它会翻,真实的情况是超过4000,很容易翻,当然陀螺仪内部原件脱落情况除外

网友:
  陀螺仪垫个软垫 然后轧带绑起来 没发现问题       不过3000的震动你都敢飞?  不傻才怪      这个数值不能飞的   瞬间的不算

网友:
用过四个e8v2 两个gv8000 好几个K8  其他的v8 金脑 也短时间用过  e8也遇到过侧翻  k8偶尔会抽风 有一次通电以后起飞发现三个舵机不同步 差点翻掉  更多的是调机的过程 需要重新上电解决  gv8000温飘的话 多重新上电几次看看会不会好  v8有时候也会出一些 我以为K8才会出现的小问题 需要重启  后来用来用去 就剩下K8和gv8000了  一个是习惯  一个是性价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富丽465最大振动1500这样   悬停振动600   用Kbar  还没有因为陀螺仪出现过问题

兄弟,振动怎么测的。我在傻飞,能飞起来就飞。有个无线的蓝牙,不显示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K8差不多4年,没有因为震动侧翻过。

我也是好几个k8,有一个旧的好像有点抽,就是不动控,舵机自己动。估计是传说中的抽风。多买了几个K8,便宜,抽了就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兄弟,振动怎么测的。我在傻飞,能飞起来就飞。有个无线的蓝牙,不显示振动

用手机连接蓝牙啊  然后打开手机上KBAR的调参软件   点击状态信息 就有振动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连接蓝牙啊  然后打开手机上KBAR的调参软件   点击状态信息 就有振动显示了

我就是这样,没有显示。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连接蓝牙啊  然后打开手机上KBAR的调参软件   点击状态信息 就有振动显示了

手机上没有数据

网友B:
你连接蓝牙了吗  要在首页那里点击  蓝牙选择  选中连接KBAR的蓝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连接蓝牙了吗  要在首页那里点击  蓝牙选择  选中连接KBAR的蓝牙

链接了,可以设置感度,就是没有状态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链接了,可以设置感度,就是没有状态显示

那我 也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 也不懂了

谢谢,新手单飞。谜团在一个一个解决。

网友E:
有震動就排震。K8震動上三千多就會很大可能會震傻抖舵。抽筋。結果就是炸機。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占一楼,秀下我的搅拌机

你打硅胶后有试飞过吗?温飘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打硅胶后有试飞过吗?温飘好了吗?

还没试,因为现在有飞的等天凉一点了再试。

网友G:
看K8飞行日志就知道震动大是不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震動就排震。K8震動上三千多就會很大可能會震傻抖舵。抽筋。結果就是炸機。

520震动原因找到了,一个是大齿盘动平衡有问题,另一个是大桨夹,主要原因在这,不上大桨夹震动可接受,上大桨夹震动明显变大。大桨夹两个重量误差不超过0.1克,桨夹外端和中联距离相等,问题只怕也出在动平衡上,主轴轴承顺滑,应该无事,尾部没问题,找到原因无法解决,郁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K8飞行日志就知道震动大是不能飞了

单飞狗,不能实时检测震动,估计飞行时2000左右。

网友H:
放心去飞,强震不过炸鸡

网友I:
所谓硅胶大法,不是让陀螺仪抗震,是排出因外壳和电路板直接的间隙引起的震动。

网友J:
说到震动....我现在从来不管。因为我的轴承基本上换的勤快。三轴基本炸鸡必换。关键部位我都装很顺滑。不过最根本的还是我不用kb,管个毛的震动大不大……。一上去声音正常就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谓硅胶大法,不是让陀螺仪抗震,是排出因外壳和电路板直接的间隙引起的震动。

有道理,我的GV8000板子上有白灰,应该是板子松动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到震动....我现在从来不管。因为我的轴承基本上换的勤快。三轴基本炸鸡必换。关键部位我都装很顺滑。不过 ...

同属飞行派,只要能飞,其它的事都先扔一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心去飞,强震不过炸鸡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一般3D练习,震动大了,就不能飞的,排震,悬停还好吧,转速不高

飞3D就算陀螺不傻,也会出其他大问题的,炸的一般都惨,特别是射一只桨,直接拉弯主轴,拧成麻花

网友:
我的520用的蓝k8飞下来看最大真的4000左右。一直觉得尾轴上震动比较大,但贴纸配平也没解决问题。飞起来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总觉得震动值太大。700x飞下来震动在3500一下,470飞下来震动不超过3000

网友K(2017-11-11):
你250是用什麼陀螺儀/舵機?

楼主:
用neuron陀螺仪,kst215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