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绘制像真船模图纸

楼主(2017-08-10):
各位模友我一直很好奇,有部分模友做的船模是自己绘制的图纸,绘制图纸时往往参考的只是几张照片和简单的三视图,想请教一下没有船的型值数据各位是怎么画出这么准确的型线图的?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朋友 你好,靠的是经验和技术,其他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 你好,靠的是经验和技术,其他应该问题不大

谢谢,近几天正在纠结这个事情,但是理论上讲船身各剖面都是由平滑曲线构成,不知道可否使用数据公式进行计算出各剖面数据点坐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近几天正在纠结这个事情,但是理论上讲船身各剖面都是由平滑曲线构成,不知道可否使用数据公式进行 ...

你厉害,你就可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厉害,你就可以算

就是还没找到门道啊,所以才想向大家请教下。

网友C:
理工男,我也是。先说我水平不行啊。这个现在各种软件发达了,如果经验不足,可以按照我这种方法,人人都能用的出电子图的办法。

简单的拟合,可以把照片尽可能做成垂直的,正面,侧面,上面,这样正投影都有了,如果你做一条硬邦邦的方块船,就只需要相对应的描图。描图前,把你的照片做成同样比例的,我一般是用的船的长度作为标准,3张照片把长度的像素值搞成一样。

然后导入CAD,描图。这些是基本的。船舷上的那么多曲线,这个办法一般只能对付船头正对甲板。按照切片的方法,你可以自己规定高度然后一层一层下去。船长永远不变就行。

我不会做复杂的,我只能做简单的外形。让然,还有个方法,你如果下载得到STL格式的三维船,用3D打印软件可以直接出切片图
,就方便多了。模型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工男,我也是。先说我水平不行啊。这个现在各种软件发达了,如果经验不足,可以按照我这种方法,人人都能 ...

好的,谢谢,但是正面投影只能看到舯部的形状,这样做出来的线形会不会不太准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但是正面投影只能看到舯部的形状,这样做出来的线形会不会不太准确。

不准确,必然的。比较准的6面拍照,如果有凹部曲线,拍照的办法都不能做出来,只能凭经验。快速建出来的,都几乎是些箱体,做得仔细些,可以做的接近三角。最后就是在3维软件里慢慢修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准确,必然的。比较准的6面拍照,如果有凹部曲线,拍照的办法都不能做出来,只能凭经验。快速建出来的 ...

看来这个确实是个技术活,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