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和电机功率问题

楼主(2017-08-11):
朋友送了个26cc固定翼飞机,但是没有发动机,想用电机玩,请教26cc发动机需要多大的电机替代

网友A:
翼展还有其他参数得说一下吧,什么都没有怎么配

网友B:
2-3kw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kw电机

尺寸得多大,kv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还有其他参数得说一下吧,什么都没有怎么配

2米左右翼展的玻璃钢像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