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星准备远航,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7-08-11):
在下新人,潜水有些年头了,看这个给位前辈各种爽飞羡慕不已,特入手双子星,准备远航,请给位前辈给出意见
配置如下,载机双子星,2814 510KV电机  1070桨  电池用6S 16000MAH 18650自制电池仅给飞机动力供电,其余机载设备用3S 5000   18650电池供电,图传 5.8 1W 果子飞控 433!
看了地图,大概总航程往返在80KM!用航点模式飞,请给位前辈多提意见,来提高小弟的成功率

整机带电池重量

整机带电池重量

网友:
第一张惨目忍睹呀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闭着眼睛都能飞到的    但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我也是双子星

网友:
起飞前细心检查

楼主:
恩,我做了张表格,详细的起飞检查项都有,我记得有十多项

楼主:
你得飞机啥配置啊,总重多少啊,飞过多远啊,每公里耗电多少

网友:
什么叫航点模式

网友A:
这个航程胖子都能飞到,双子星就更不用说了,往没人的地方飞,注意安全到这个航程,枫叶20dB大平板是必备了
准备工作做充分了,风险系数能大大降低

网友:
还是10公里10公里的飞吧,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网友:
JingCha同志关注中

楼主:
航点模式就是手机里编辑好要飞的坐标位置,输入飞控,然后飞机自动按照设定好的点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航程胖子都能飞到,双子星就更不用说了,往没人的地方飞,注意安全到这个航程,枫叶20dB大平板是必备了 ...

哈哈哈,用的就是你们家天线。我测试过很多天线,你们家天线最稳定。

楼主:
我往海里飞

网友B:
逐步拉远距吧,一定要确保飞机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点模式就是手机里编辑好要飞的坐标位置,输入飞控,然后飞机自动按照设定好的点飞!

哦哦  谢谢  就是apm里面的自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逐步拉远距吧,一定要确保飞机的稳定性

千年难得一次飞的机会,天时地利人和都凑的很到位的那种,所以直接上了!之前有过飞苏27的经验,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逐步拉远距吧,一定要确保飞机的稳定性

前辈,你的每个帖子我都看过,你的双子星应该也没起落架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有两套433 对吧,起飞重量多少?降落时候螺旋桨不会打到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