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一台470LP 只装尾桨K8显示振动4000

楼主(2017-08-11):
新装机,
整机处处顺滑无比,无虚位,唯一虚位就是螃蟹夹与桨夹之间的那个塑料件,里面有个铜套,(见下图),   只装尾桨K8显示振动4000,不上尾桨的时候手拿着 振动在250左右,上尾桨,50%定速 振动在500左右。,60%定速振动竟然到了1600+,75%瞬间到了4000+++,持续有2600振动,     从50%定速看尾桨,无双桨,75%定速,振的无法直视,连尾管都是重影,.....折腾半天无法解决 只好求助,

虚位地方

虚位地方

楼主:
附上骚照

网友:
桨做动平衡和静平衡

网友:
我看别的大神做过,方法是先分别称两个桨的重量,要用精确的电子秤,哪个桨重量小些就剪一块透明胶带一起放称上称,直到两个桨重量一样,之后用桨平衡器,在重量低的那个桨上贴之前剪好的胶带,一点一点的选位置贴,直到两个桨平衡,这样就应该差不多了,实在不行就换桨吧

网友A:
也可能是固定桨的螺丝重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固定桨的螺丝重量不同

做过了 桨夹都拆下来,重量几乎无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过了 桨夹都拆下来,重量几乎无差

那就换换换,直接升级金属的尾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固定桨的螺丝重量不同

这振动特别大,肯定是哪里有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其他机子 炸过机刚修好的都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换换,直接升级金属的尾旋翼

就是看的是塑料的才入的,升金属就算了,除非这塑料就这个样

网友A:
不上桨震动不大,上桨后震动巨大,那就多半是桨的问题啊,或者把尾旋翼拆了重装试试,换个桨,不行就都换了试试,你不是还有飞机嘛,换个别的飞机的尾旋翼试试

网友B:
尾波箱要升级的,塑料的弹性尾巴锁不住,换原厂或者冰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的是塑料的才入的,升金属就算了,除非这塑料就这个样

塑料件精度确实没有金属件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桨震动不大,上桨后震动巨大,那就多半是桨的问题啊,或者把尾旋翼拆了重装试试,换个桨,不行就都换了 ...

也怀疑是桨的问题,到时候换桨试试,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波箱要升级的,塑料的弹性尾巴锁不住,换原厂或者冰人的

见过有人用塑料的一样飞.正常不至于会像我这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见过有人用塑料的一样飞.正常不至于会像我这情况.

鸭子尾桨平衡确实一般……不过这个强烈建议换冰人尾波,尾巴会硬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鸭子尾桨平衡确实一般……不过这个强烈建议换冰人尾波,尾巴会硬很多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C:
检查尾桨夹固定螺丝是否到位,螃蟹爪上面的螺丝是否有打胶,溢出来后会影响尾部的顺滑度,从而会造成严重的震动。先仔细检查一下再做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尾桨夹固定螺丝是否到位,螃蟹爪上面的螺丝是否有打胶,溢出来后会影响尾部的顺滑度,从而会造成严 ...

恩,检查过了,很顺滑,也锁到位了

网友:
蟹爪和桨夹的连杆锁的松紧度要细调,锁到差不多的时候再一点点地紧一点或者松一点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第三轴承座有没有同心,没有的话震到你没朋友…

主轴很顺。尾波箱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如果有视频就可以进一步帮你判断一下,总之如果飞起来尾巴没有重影那就是好的

同样的 飞行50%定速 没问题,70振到妈妈都不认识, 尾波箱问题,每个螺丝松紧度振动点都不一样,更换金属的好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完发个实验报告,好了我弄套金属的

我的解决了,不知道跟你问题一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震动大了就会没朋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解决了,不知道跟你问题一不一样.

尾波箱大概指的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波箱大概指的哪个位置

就是尾巴那块,不包括桨夹,尾变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尾巴那块,不包括桨夹,尾变距

这个吗

楼主:
差不多,这个包括了变距跟尾轴,我的只要换外壳就好了

网友:
好的,谢谢我换个试试

网友(2020-01-31):
引用 网友E:
之前不是有讨论过了吗,换金属尾桨夹,注意是尾桨夹,塑料容易变形,尾桨夹和450L通用,用飞越的也可以

你好请问亚拓470可以直接用飞越的尾桨夹吗。蟹爪一不一样多谢

网友H(2021-05-22):
朋友啊,我的问题跟你一模一样,470刚装好的时候震动非常小,炸了一次之后修复,什么三轴,大齿盘、尾桨夹、大小轴承什么的该换的全换了,只差皮带、单向轴承、尾波箱、尾变距部分没换了。也是拆掉主旋翼所有部分,只装尾桨就震动大的要死,拆了尾桨就小一点,搞了整整两天都没搞好没换了,气得我直接又买了一架空机

网友:
但是没想通,尾波箱怎么会引起这么大震动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朋友啊,我的问题跟你一模一样,470刚装好的时候震动非常小,炸了一次之后修复,什么三轴,大齿盘、尾桨夹 ...

我跟你一样,金属版,准备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跟你一样,金属版,准备出了

你是新机就震动?我的还是炸了之后才这样的,新机的时候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新机就震动?我的还是炸了之后才这样的,新机的时候没事

小炸之后

网友:
飞了兔子380的都想把这个470扔掉,但看在它比较耐炸的份上,留下来了,上次练习刚刚炸了我一副EDGE 383桨,机身竟然毫发无损,兔子380每炸必歪主轴、横轴,470炸了好多次都不歪

网友(2023-07-04):
引用 网友H:
朋友啊,我的问题跟你一模一样,470刚装好的时候震动非常小,炸了一次之后修复,什么三轴,大齿盘、尾桨夹 ...

果然财大气粗,调不多就换一架!
我想问,你更换了这么多零件,有换尾桨夹中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