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救援船首航

楼主(2017-08-11):
           以前玩飞机,现在第一次作船,先搞一个FPV救援船。
在小区池塘,试水。

地面站录像片断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k2MTQwNzYzNg==.html

网友A:
倒车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还用433转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车是如何实现的

双向电调即可

楼主:
对,以前玩飞机的,用在船上。这样距离可以远一些,太阳大,可以在荫凉地方开船,呵

网友:
不错不错,救援娱乐两不误

网友:
绿色洗澡水

网友:
带图传,好思路

网友:
矢量转向?看起来动力挺猛啊

网友:
设备都很精致利索

网友:
貌似看到了模块化设备

网友B:
可以考虑加个机械手臂,就像挖掘机或者是工程车辆一样。手臂前端适度的做防水,可以救援不幸落水的飞机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加个机械手臂,就像挖掘机或者是工程车辆一样。手臂前端适度的做防水,可以救援不幸落水的飞机们, ...

机械壁不好弄,有想过就是难弄得好用,大家有好的介绍么,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械壁不好弄,有想过就是难弄得好用,大家有好的介绍么,呵

网上有很多现成的基于学习单片机开发的机械臂。把它改装一下,就可以用了。楼主可以基于学习难度,和自己的中控系统所对应的类型进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很多现成的基于学习单片机开发的机械臂。把它改装一下,就可以用了。楼主可以基于学习难度,和自己 ...

好象抓得不稳,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抓得不稳,试过

需要对前端的夹子进行改装。那些学习板的夹子多半是舵机夹直板。你需要改装成弧形夹板。必要时要改装成袖珍液压杆。以保证机械臂有足够的力道。定能夹紧要救援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