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的XBUS和FUTABA的SBUS能通用吗

楼主(2017-08-11):
最近本人我想飞3C要用
陀螺仪
。可现在的陀螺和接收机连接都是用USB线的,像NEO和GY705都是用SBUS的,我的JR控的XUBS能用吗?如果用老控没有USB用转换模块转成SBUS 可以用吗?

网友A:
USB是连接电脑的 和SBUS不同概念啦 我。。。难道是最新的连接方式???楼下解答 谢谢

网友B:
LZ的问题,逻辑有些看不懂啊~~
XBUS、SBUS是陀螺和接收机之前的通讯协议和接口连接的技术,USB是陀螺仪和电脑之间的连接方式,这二者完全没任何关联啊~~

网友C:
楼主,你说的接口模式是陀螺仪跟接收机之前的关系,跟控没啥关系。只要你的老控支持带XUBS的接收,你就可以用接收机的XUBS模式连接陀螺仪。新的NEO陀螺仪支不支持XUBS这个你要去NEO官网查询一下。

网友D:
xbus协议和sbus一样的,不过jr自己给它加了个密,你选mode b就可以和sbus一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