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一直纠结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7-08-11):
1.选了一款100A的电调,在带桨测试下,8s 电池 母线电流达到60A 时,30s 烧毁。
咨询某盈FAE,说是电机和电调不匹配,需要测试电机电调是否兼容。
按理说应该是FOC的电调存在电机和电调的严格匹配。方波的电调也需要匹配?具体是软件上的参数优化还是硬件上的不匹配?
对于方波控制,无非就是换向接入一定占空比的电压,形成电流。这个和电机会有关系吗?
说白了就是确定电机换向位置,在合适的时间通入正确方向的电流,维持电机按照期望的速度旋转。
这个会和不同电机会有关系吗?

2.某赢的电调中有一个叫动态进角的选项,动态进角是什么概念?请教一下,电调中的动态进角是怎么实现的?

3.电调标称的电流参数,比如40A的电调,基本都不成长时间稳定运行与40A(母线电流),一般都是1/2~2/3降额使用,方可保证其长时间稳定运行。
真是不知道这个40A参数存在的意义?我肯定是希望(不加任何附加散热装置条件下)选择一个长时间可靠运行的电调,为什么40A的电调不在参数上写明20A或30A稳定运行,
或者就把他叫做20A或30A电调。弄一个不能长时间稳定运行的参数放在那,明显欺骗消费者。

4.假如我有一个电机最大电流10A,我选择一个80A的电调控制,会不会运行不如20A稳定。使用大电调工作在小电流模式下,是否存在信号检测精度上的问题,导致控制不好?

5.电调的油门刷新率最高支持到500Hz,这个是电调单片机硬件的PWM接口,能接受的最高频率。(应该不是这个原因,一般的CAP口应付这个还是绰绰有余)
还是电调驱动电机确实能响应500Hz的油门数据刷新?
以400Hz为例,油门数据更新周期为2.5ms.但他能否确保每次的油门数据都能响应过来?
6.一般在电调的参数上,是否有带宽这一指标?是否有过类似的电调带宽测试试验(怎么测?)?或者说是什么限制了电调的油门刷新率只能支持到500Hz。T-motor电调最高支持621Hz油门信号。
7.一般系统的带宽(幅频特性M(w)的数值衰减到0.707M(0)时所对应的频率)是100Hz,是不是意味着数据刷新率为100Hz的控制信号,使系统响应的最高频率?
带宽是否可以和数据刷新率等同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欢迎这位同志 初次来到5IMX论坛,下面我将以 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解答你的这些 压根不算问题的问题。

你好,大晚上的,还是要感谢下你的回答。
我是无人机新手,从你的回答我也可以看出您是个航模老手了。
可能我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东西的具体含义和技术实现。使用东西前,还是要深究一下参数概念。
本来一个电调就是个傻瓜操作,原理性的东西都搞不懂,以后只会成为逻辑混乱的傻瓜。
您经验可能多些,回答问题更多的是比喻,你家电调有进气门吗?这样的回答百度一大片。而我更关注他的原理和软件实现。
估计让您一个不懂原理,完全靠经验和百度吃饭的人,提出理论性很强的见解,能将事物的来龙去脉说清,经得人起推敲,也实属难为。

网友:
数字上将上来就这口气,真能扯,不想解答就不需要那种口气,后面自己脑补

网友:
我也用了某盈电调,烧了好几个,就是不匹配?不太理解,谁懂原理解释一下

网友(2017-09-20):
已经有高见了,我就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