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格氏6s智能版锂电的平衡线接口(电池端)是什么型号 ...
请问格氏6s智能版锂电的平衡线接口(电池端)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8-12):
平衡线搞掉了,买了6s的平衡线,结果
充电器
端和
电池
端接口不一样。电池端的接口要小一些。。。格氏这反人类的设计~~~~~
有大神知道吗?先谢过了

网友A:
格式的智能版电池吧,我直接用硅胶把端子粘在一起了。那边的好像是2mm的 端子头 ,正常平衡头是2.54mm的端子 具体型号不知道,尺寸对了至少能用。

网友B(2017-09-11):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