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线方法!

楼主(2017-08-12):
电池,测试仪,电调接线图,谢谢

网友:
是舵机测试仪吗?

网友:
详细介绍一下一的东东呗

网友:
你取一根舵机线之类的,然后随便插,没效果,就翻一下。反正也烧不了。

网友:
BAtt 供电  chi1接一号电机或者舵机   chi2接二号电机或者舵机    chi3接3号电机或者舵机    上面有 s + — 符号 可以自己看

网友:
Batt 供电,123对应接舵机或者ESC

GTpower接线还是蛮简单的

网友:
没看明白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