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弹】KINGKONG 130飞蛋小升级 Make your Fly Egg great again

楼主(2017-08-14):
【第二弹】KINGKONG 130飞蛋小升级
Make your Fly Egg great again

上次升级KINGKONG 130的时候预告说KINGKONG正在开发新的镜头,这次我拿到了样品。那么趁着这个机会,正好把镜头换成新的看看效果,同时也加上一个外置OSD来弥补一下原生飞塔不带OSD这个缺憾。
首先准备好所有东西,包括之前升级时拆下来的镜头座侧板,幸好没扔掉。

先给OSD模块电源上加个钽电容,因为我是从上面焊盘上供电,所以就把电容直接焊在了电源的位置。

把飞机拆了,拆拆拆。。。把飞塔也拆开,翻过来,正好有一组焊盘能兼容外置OSD。在5V、GND、R1、T1上焊上4根线,记住每根线的颜色。免得一会忘记。

焊完之后就可以把飞塔还原,装起来了。然后将这四根线接到OSD模块,并做好保护。这里要注意的是T1接OSD的RX,R1接OSD的TX,GND和电源正常接就行。

下面就要准备换镜头了,先把上次换上去的镜头拆掉。然后将新镜头的电源线和地线接到Q100图传上,利用图传给镜头供电。然后将镜头的信号线接到OSD模块的信号输入点上,在从OSD的信号输出点接线到图传的信号输入点。

到这里焊接工作完成,可以把烙铁关了。下面就是组装了,相信大家都是装机小能手,一定能装得很好。我么手残,就这样了。

装好后飞控连接BF配置工具,在端口配置界面把串口一的MSP打开。

都弄好了就出去浪了,这里说明下,因为接收机的问题,下面这图是把接收机的天线引出来了。

哈哈哈,爽了。这个镜头效果和806是一模一样。我一般都是早晨飞,这个时候最考验镜头效果了。因为本身环境亮度不高,而且有太阳,在树荫下镜头对太阳的时候还是有点黑。但是比起其它镜头来说效果好很多了。特别是弱光的时候效果非常好,晚上路边有路灯的公园空地飞也无压力。
在说说图传,经常看到有人说这款Q100图传电池电压低于7V,就不行了。但是我飞了这么久却一回都没遇到过,不过今天真的被我遇到一回图传变黑,但是这个时候电压已经降到低于6V了。
在树林里穿梭的时候,光线的变化特别大,但是整体效果一直很好。

最后再次预告一下,如果你嫌外置OSD太麻烦的话,那么敬请期待……

网友A:
刚刚到手两天的飞蛋100莫名奇妙报废两个电机,感觉是缺项,看了一下tb40一个果断返厂了哈哈哈哈!

网友B:
外置OSD只显示这么些信息嘛?
楼主电池放在下面有做什么保护嘛?起飞降落都是电池先着地,貌似不太好啊,但又只能放在下面!
电池报警电压设在了多少伏?
飞行视频是怎样保存的?眼罩自带录像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置OSD只显示这么些信息嘛?
楼主电池放在下面有做什么保护嘛?起飞降落都是电池先着地,貌似不太好啊,但 ...

其实可以不垫东西,我也是电池报废比较快,就在下面垫了一块海绵,电压报警我把默认调低了0.1v下来3.55

网友:
好贴,必须顶,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OSD只显示这么些信息嘛?
楼主电池放在下面有做什么保护嘛?起飞降落都是电池先着地,貌似不太好啊,但 ...

我只需要这些信息,实际上外置osd和集成osd一样的效果。没做保护直接怼。报警电压默认。眼罩自带dv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需要这些信息,实际上外置osd和集成osd一样的效果。没做保护直接怼。报警电压默认。眼罩自带dvr

大神,我也买的kingkong这个飞控,(⊙o⊙)…不过我用的蓝天的130机架,和这个很象,呵呵,但是我bf调参太差了。。。。能不能给个你的配置截图(手动,自稳,其他)做参考啊,不甚感激

网友C:
蓝天130机架,很像,我也是这个飞控,便宜。缺点是没存储器,没发开黑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天130机架,很像,我也是这个飞控,便宜。缺点是没存储器,没发开黑匣子

我用这个PID,手动飞。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这个PID,手动飞。你参考一下

谢谢,我参考学习下

网友:
小钢炮啊!!!

网友D(2017-09-30):
引用 网友A:
刚刚到手两天的飞蛋100莫名奇妙报废两个电机,感觉是缺项,看了一下tb40一个果断返厂了哈哈哈哈!

请问厂家在哪里?kingkong有官方或者玩家交流群吗?或者论坛啥的,网上都找不到这个公司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厂家在哪里?kingkong有官方或者玩家交流群吗?或者论坛啥的,网上都找不到这个公司的信息。

一般是直接找经销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