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还修吗???

楼主(2017-08-12):
今天起了个大早,就是为了在广场上人少一点,挑个好场地飞涵道!先超级魔鬼练手,再上涵道。在天上飞了两圈,感觉舵面要调一下,就降下来。忘开襟翼,降落速度快,为了避开早锻炼的行人,撞树上了!机身断了,在纠结修复回去,碳杆加强,泡沫胶,还是重新180元买个机身???

网友:
修回去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从新买吧这样修了也没意义!

网友A:
魔鬼炸成这样可以修,涵道就不用修了。 涵道速度高对机身的要求高,很难修到位。

网友:
牙签加泡沫胶搞定

网友:
没问题,粘好后,用碳杆碳片,镶入机身加强

网友:
可以修的,玩飞机就要学会修

网友:
小伤  修起来很简单     楼主不想修可以送人    哈哈

网友:
断的很干脆, 能修, 牙签+泡沫胶,  修好后没问题的,

网友:
热熔胶加竹签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魔鬼炸成这样可以修,涵道就不用修了。 涵道速度高对机身的要求高,很难修到位。

是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越修越好飞

楼主:
谢谢大家!先动手修,牙签、碳杆,泡沫胶,热熔胶,纤维胶带,修好再试飞,大不了再180买个机身!

网友:
这个修起来应该很简单啊···加固下就可以了···

网友:
多大的涵道啊

网友:
腰斩了。建议修的时候埋碳片,这个地方受力还是挺大的

网友:
越炸越修越结实!

网友(2020-02-14):
必须修,越战越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