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o. graupner 六通道接受 连接

楼主(2017-08-12):
请问  各位前辈   graupner六通道接收机 怎么连接gpro

网友A:
该怎么接就怎么接,124信号线,3通道电调供电,5感度,6螺距!有问题吗

网友:
查看你接收机的1,3通道是什么,有的接收1是油门,有的3是油门。4是尾舵,5是陀螺仪感度,6是螺距这个所有的接收差不多都一样。在看GPRO的彩虹线对应的通道是哪些,对着接收插就可以了,说明书上全都有啊,看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怎么接就怎么接,124信号线,3通道电调供电,5感度,6螺距!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