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度通道是由谁定义的

楼主(2017-08-12):
楼主有三台飞机,两台用的k8,一台用的mb。接收用的都是2008,sbus连接。遥控器是刷了机的D10。
然后遥控器感度选项里是可以自定义5或7通道作为感度通道。
两台k8都是默认第7通道为感度通道。而mb则是第5通道。
所以感度通道是陀螺仪选择的吗。

网友:
遥控器选的  陀螺仪只是负责把信传给舵机。

网友A:
感度通道是由陀螺和遥控匹配的,例如陀螺里设置为7通为感度,遥控里也要7通,这样才能对应。mb,k8都如此,也可以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通道是由陀螺和遥控匹配的,例如陀螺里设置为7通为感度,遥控里也要7通,这样才能对应。mb,k8都如此, ...

是我弄错了,其实K8的感度通道也是通道5
设为通道5后感度可调了。
但是之前一直用的通道7竟然也能飞。

网友B:
楼主,请将配置文件贴出来共享,谢謝。
我也淮备用刷机D10玩玩K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将配置文件贴出来共享,谢謝。
我也淮备用刷机D10玩玩K8。

主要是要加焊接一个cc2500高频头,其他成D版最新固件,其他没啥了,不要混控都在k8里面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要加焊接一个cc2500高频头,其他成D版最新固件,其他没啥了,不要混控都在k8里面调

谢谢你,我已经加了高频头也刷了机了。
如果方便,请把你的配置文件贴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我已经加了高频头也刷了机了。
如果方便,请把你的配置文件贴出来。

我用的是dsmx协议用卫星飞450,还有各种小鸡,回头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dsmx协议用卫星飞450,还有各种小鸡,回头贴吧

谢谢。
如果你有有副翼的配置文件,也请一并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