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380三桨版的疑问

楼主(2017-08-12):
最近刚入手富丽380三桨版本,但是发现三桨版用的是360桨,两桨版我记得用的是380桨,怎么三桨版本的会用小桨呢,有什么区别?还有能换成380桨飞吗?

网友A:
360桨反扭小,比较容易锁尾。如果换380桨,反扭过大,如果用普通70MM的尾桨,怕有锁尾锁不住的风险(三旋翼头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桨反扭小,比较容易锁尾。如果换380桨,反扭过大,如果用普通70MM的尾桨,怕有锁尾锁不住的风险(三旋翼 ...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B:
因为多了一支桨,不可能再用3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多了一支桨,不可能再用380了

用了会怎么样?锁不住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会怎么样?锁不住尾吗

买三支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C:
请问你的380三支桨可以并到一起用桨托吗?……我的根本并不到一起

网友:
是这样的!桨根没变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380三支桨可以并到一起用桨托吗?……我的根本并不到一起

可以收到一起,只有一个桨夹才能收到一起,其余两个都收不到一起,你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收到一起,只有一个桨夹才能收到一起,其余两个都收不到一起,你一个一个试试

是特定的一个桨夹才可以并起来是吗……那我要好好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特定的一个桨夹才可以并起来是吗……那我要好好试试了

嗯,好像是,要不就是一个特定的桨,反正三个桨夹只有一个能并到一起,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像是,要不就是一个特定的桨,反正三个桨夹只有一个能并到一起,你试试

谢答,明天试试,一直不能用桨托难受的很

网友:
3桨还用380mm 估计单向压力太大,极限情况下容易坏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