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发动机烧火头问题求助

楼主(2017-08-12):
之前陀螺震动问题绑了根扎带已解决,现在又烧火头现在已经烧了2个,一个起落烧一个。OS8号火头,发动机刚过磨合期,现在主油针2圈,副油针1.5多一点,百分之65油门未定速,动作比较温柔
第二个问题:亚拓G600定速器红灯闪烁是什么问题?开始是红灯长亮切3D变绿灯定速正常,飞了一个起落后定速失效,变成红灯闪烁,这油机的确太复杂了,求大湿指点迷经
燃油:30%拓普
发动机温度:别说缸底,连缸头都能摸一下
点火器:RCD3007

楼主:
应该没有贫油,发动机温度正常,别说摸缸底,连散热头都能摸

楼主:
已经拉爆一颗发动机,这是刚换的三件套,不把这油机搞定誓不罢休,求大湿带领我战胜油机

网友:
换25%的吧,

网友A:
你是刚换上的三件套我怀疑压缩比不合适,加一个缸垫减小一点压缩比试试

网友B:
有没有可能RCD3007电流大了
火头不要超过2.5A
你试试传统点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RCD3007电流大了
火头不要超过2.5A
你试试传统点火器

应该不是点火器的问题,我怠速磨合的时候没有问题,刚发现排气管有一点点漏油,会不会是高速贫油了?但是发动机温度飞一箱油下来也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刚换上的三件套我怀疑压缩比不合适,加一个缸垫减小一点压缩比试试

回头试试

网友C:
os原装发动机是0.1垫片,用30%油要换成0.2或者0.2加0.1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原装发动机是0.1垫片,用30%油要换成0.2或者0.2加0.1一起用。

亚拓55发动机,原装应该是0.2的

网友C:
那就是副油针贫油了,火头发白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55发动机,原装应该是0.2的

还有一个就是定速失效,这个要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副油针贫油了,火头发白烧了。

飞机飞下来切油门锁定后过一会发动机会尖叫一下,,转速升高一下,然后就正常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据我个人经验,如果是烧火头比较厉害,建议不要再继续换火头飞,不然发动机可能会报废,建议你拆发动机检查一下,可能是发动机内部问题,如轴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飞下来切油门锁定后过一会发动机会尖叫一下,,转速升高一下,然后就正常了,这是什么情况?

声音变尖叫就是贫油啦。

网友:
我原来有个禾宝28级车用发动机一直烧火头,拆开后发现是里面的叶片和缸体有摩擦。垫完垫片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以前有过,大轴承锈了,空中熄火,烧火头,烧了4个以后才拆了看

楼主:
回头拆开看看

网友:
刚才大家都说完了,我再说点没说到的,如果确定定速磁铁没掉,定速无问题,在看看油路有无漏气,内油管,尤其内部是否因为甲醇腐蚀而破损,导致某个时段吸油困难而平邮。不过落地油门突然尖叫一下再正常,这是平邮导致的,供油跟不上,多半是副油针收太小,确定没问题后,检查油路,回压

网友:
油路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副油针贫油。
定速的话你检查一下定速磁铁有没有缺失,定速磁铁是一个S朝上,一个N朝上。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找到问题了,后盖没装好导致连杆磨到机体产生了铁屑,还好及时发现,没有磨坏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