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真品SAB,来围观

楼主(2017-08-12):
我和朋友都买了SAB500S,新机,满怀期待的装机,结果发现很多问题存在,首先是电机的对转齿,虚位很大,原厂的垫片根本不能解决这个虚位问题,我后来拿500L的主轴垫片才解决了虚位问题,然后就是尾旋翼问题,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设计的就是斜的,然后扣上球头扣后特别紧,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我觉得这样会大大增加尾舵机的负荷,然后就是尾管,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SAB的尾管都是碳纤维做的吧,这个根本就是塑料嘛,而且尾巴这块还是有裂纹的,好像断开了一点,总之这次和朋友的购买很不愉快,店家还说我们不会装机,我们也是醉了

网友:
看不出来,围观

网友A:
sab应该是没有假的。尾巴就是斜八字的,sab特色之一,目测你是装反了。其他的问题不行就找售后换飞机吧

网友B:
尾巴斜  连XL520都是一个叼样。

确确实实会导致尾巴卡涩不顺滑。

换个长球头就可以了。

网友:
尾管不是碳纤?

网友C:
买富丽吧,便宜。学会装机在升级。循序渐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富丽吧,便宜。学会装机在升级。循序渐进

现在差价就200块。。。逼格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差价就200块。。。逼格不一样

是富丽升级了?还是sab缩水了?一分钱一分货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富丽升级了?还是sab缩水了?一分钱一分货道理

国外还卖4200啊,只是国内有富丽所以降价啊。sab原来利润就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外还卖4200啊,只是国内有富丽所以降价啊。sab原来利润就不少。

国产比较实惠

网友:
尾桨夹装反了,球头扣有字的朝外

网友:
友,你的这个sab 500s的尾管可不是塑料做的,是碳纤维模压成型的。380、420螺丝孔处没有明显的加固,500、570、700螺丝孔处都要有加固。

网友:
我只能说店家说的没错

网友D:
这尾管看着不像塑料啊

楼主:
这明显就是一条斜线,我翻过来装它还是斜的,球头朝内还是朝外我肯定清楚,就是装的比较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b应该是没有假的。尾巴就是斜八字的,sab特色之一,目测你是装反了。其他的问题不行就找售后换飞机吧

它就是斜的,而且球头真是紧的没话说,什么都要加工,一点乐趣都没有

网友E:
本来设计就是斜的,飞机没假的,只有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设计就是斜的,飞机没假的,只有山寨的。

而且我后面才发现,好几个螺丝孔位置不对,都上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尾管看着不像塑料啊

是塑料的,我拿刀刮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富丽吧,便宜。学会装机在升级。循序渐进

富丽的505逼格不够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斜  连XL520都是一个叼样。

确确实实会导致尾巴卡涩不顺滑。

确实,球头扣还那么紧,而且侧板还有好几个螺丝孔不对,螺丝都上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飞机。。

骚是骚气了,就是太麻烦了

网友G:
仿造成本高。难度大

网友:
球头扣用球头刀啊,尾管不可能是塑料吧,没见过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仿造成本高。难度大

我可能买到大华强北的高仿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买富丽吧,便宜。学会装机在升级。循序渐进

假如富丽同步带用gates的话,卖的比sab配套的gates同步带便宜的话,应该真叫便宜。否则拿个不知名的皮带来比价格,那就没有可比性了。gates同步带不能算是世界顶级的厂家,也可以算得上大厂了,汽车发动机正时皮带的款,一般都可以看到gates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买到大华强北的高仿了

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假如富丽同步带用gates的话,卖的比sab配套的gates同步带便宜的话,应该真叫便宜。否则拿个不知名的皮带 ...

看来老弟力挺sab了,我也知道好。新手都不是用坏的,都是炸坏的。我还是会一步一个台阶走出来,炸不起。我还在炸鸡阶段,遇到各种问题。看论坛就是配件精度问题。凑合练技术。450修机手抽筋。最大好处就是廉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而且我后面才发现,好几个螺丝孔位置不对,都上不进去

Sab就这样子的,可能你期望高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塑料的,我拿刀刮了一下

如果确定是塑料的那真是遇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老弟力挺sab了,我也知道好。新手都不是用坏的,都是炸坏的。我还是会一步一个台阶走出来,炸不起。 ...

同意,技术都是炸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ab就这样子的,可能你期望高了。

为了它的骚气,我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确定是塑料的那真是遇到假货了。。

用手一按就凹了

网友J:
不错不错 还是sab500s好吧 逼格比富丽505好多了 而且还便宜 就算炸了 解体了 大桨砍尾管 侧板炸裂了 原厂件也很便宜的

网友:
只能说 你没装过SAB 所以你的思维去理解SAB 那那都不好

网友:
不管怎么说。sab好飞毋庸置疑。的确会有一些小瑕疵。 但是你这个绝对没有假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不错 还是sab500s好吧 逼格比富丽505好多了 而且还便宜 就算炸了 解体了 大桨砍尾管 侧板炸裂了 原厂件 ...

我看了一下价格,好像都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