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甲醇引擎

楼主(2017-08-13):
F1减速入弯的时候
发动机
排气有爆燃的“啪 啪”声 甲醇机能做到吗?改哪里?

网友A:
偏时点火?二冲程汽油机拆了排气管差不多效果,但甲醇不行

网友B:
那是放炮的声音,除非你把排气烧红了,让后富油
<

网友C:
我的踏板摩托车偶尔会有这样的声音
不知道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踏板摩托车偶尔会有这样的声音
那多帅啊 就想想自己上来赛道

网友D(2018-09-16):
要过弯才响以我目前脑袋想不到怎么弄,拆排气或者汽油的话加少量水就一直啪,甲醇的没试过,我想应该是富油,排气夹带甲醇到燃点的声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