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0E 没场地的大神们手接接哪里?

楼主(2017-08-13):
30E太大  手拿不下

网友:
30e你都敢手接,你厉害

网友A:
用眼镜蛇降落

网友B:
可以拿机翼翼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拿机翼翼根位置

离桨太近  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眼镜蛇降落

我吊机鸡尾挨地球降感觉伤机子

网友:
额。画面辣眼睛

网友:
尾巴根上吧,吊高点,注意安全

网友:
吊机尾巴接触地面的时候收油,直接下来就行了

网友:
机翼根部  那里结实

网友:
练成铁砂掌直接抓螺旋桨

网友C:
我是握靠近机尾的机身部位,但一定要及时收油,试过一次桨打到头皮。

如果有助手就好点,能两个手握紧,一只手时没拿紧就打头了

网友:
怎么会没场地到要手接呢,3d机对场地要求又不会很严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握靠近机尾的机身部位,但一定要及时收油,试过一次桨打到头皮。

如果有助手就好点,能两个 ...

太危险了

网友:
别接了,给接医院就不好了

网友:
在自己有把握的情况可以手接,但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慎接

网友:
我场也是不好,起飞手拋降落想用手接,但不敢,只好蛇降,很伤起降架

网友:
抓起落架

网友:
习惯抓鸡头

网友:
拿主翼靠近机身的地方!我一直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