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4,60a。如何定速?

楼主(2017-08-13):
大神们,谁能详细的说一下。或者有图解,有视频的更好了。萌新表示感激不尽,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网友A: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网友:
抄三遍说明书

网友:
默认就是定速的!
把遥控油门设成大于50的一条直线就可!

网友:
说明书有吗?没有去官网看看,其实说得很清楚了。新手练悬停用普通模式就够了,炸机有时反应不过来熄火都是往下打油门的多,这时要是定速损失就大了。

网友:
说明书有。

网友:
这款貌似不支持遥控器设置,只能用设置卡,比较坑爹

网友:
默认精灵模式定速
在地面0螺距 50油门11秒后起飞就已经完成定速来

网友B:
v4好像要设置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4好像要设置卡的

有设置卡,但是弄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木有说明书啊,设置卡的说明书只是讲接线和按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设置卡,但是弄不明白。

说明书啊我也是醉了

网友C:
好盈电调说明书,这个是V3的,一一对照,自己去找V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盈电调说明书,这个是V3的,一一对照,自己去找V4的

好吧,v4的不支持这样设置,只能用设置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v4的不支持这样设置,只能用设置卡。

我说的参数,英文对照汉字的表,自己理解着去设置

网友:
你不是有设置卡吗,对照着第三项汉字,自己理解着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