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忙推荐一款机型

楼主(2017-08-13):
本人没玩过电直,请帮忙推荐一款微型电直,性价比比较高,便于升级的,我这里先谢了!!

网友A:
完全新手用esky150x
有点基础用伟力110练习3轴和3d
后面再根据实际情况升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新手用esky150x
有点基础用伟力110练习3轴和3d
后面再根据实际情况升级即可

谢谢指点,我去淘宝搜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去淘宝搜下

我是比较不建议一上来就450或者一步到位的。

直升机需要循序渐进,享受过程,特别是单飞的话,没人指导,就应该慢慢来,边学习边操作。

先把很基础的几个飞行动作练熟悉了

网友B:
根据自己遥控器再买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去淘宝搜下

知不知道价格服务比较好的店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自己遥控器再买吧

我正在为遥控器的事情迷糊呢,我的是futaba ff9 估计现在早没人用了吧,这款遥控器能配esky150吗?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正在为遥控器的事情迷糊呢,我的是futaba ff9 估计现在早没人用了吧,这款遥控器能配esky150吗?谢谢指 ...

不行的,遥控器太老了,不行就先买控然后再去买机子,控现在的选择性也比较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为遥控器的事情迷糊呢,我的是futaba ff9 估计现在早没人用了吧,这款遥控器能配esky150吗?谢谢指 ...

ff9玩固定翼和450这些标准机子都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遥控器太老了,不行就先买控然后再去买机子,控现在的选择性也比较大了

选具备哪些功能的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具备哪些功能的控呢?

你要是不想换就ff9飞飞450也可以入门,其实我觉得450比小机入门好,当然小机也有小机的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具备哪些功能的控呢?

有啥不懂的你加我v 470041372

网友:
建议450入门,提升快。跟小机完全不一样一个感觉。小机太戝

网友C:
先搞个模以器吧,看直机是不是自己的菜,再看菜下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搞个模以器吧,看直机是不是自己的菜,再看菜下单。

同意!跟我的想法一样,所以强烈建议先搞一个便宜的四通,一来测试兴趣,二来入门直升机飞行逻辑!

网友:
四通浪费的钱不如直接搞成品小六!模拟器是必须的

网友:
易思凯垃圾!!

网友:
摸你器必须是真的

网友:
伟力k110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