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把f22的座位舱改成自动的了。

楼主(2017-08-13):
改了还是要用橡皮筋缠上才敢飞.襟翼通道控制打开角度。

网友:
震惊,视频看看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A:
确实闲得慌~~~以前买的优雷特的机子 全是要通电才能开启坐舱,发现除了装B 极不方便还增加重量。果断拆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闲得慌~~~以前买的优雷特的机子 全是要通电才能开启坐舱,发现除了装B 极不方便还增加重量。果断拆除了 ...

网友:
不错。可是拔电池了以后要打开/关上舱门只能用手扳了

网友:
从后边开的话不用绑直接飞

网友B:
我就想知道,装电池之前那盖儿怎么打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装电池之前那盖儿怎么打开呢

无电状态是盖子全部开启的

网友:
确实闲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