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舵 副翼联动FMS魔鬼需要吗?

楼主(2017-08-13):
固定翼新人。前段时间飞冲浪者 感觉可以进阶下 买了架FMS魔鬼 然后看书上写的上单翼练习机需要设置方向舵 副翼联动  请问FMS魔鬼需要吗?  还有各个通道的曲线都要调整吗?

网友:
这飞机好飞的很,不需要设置

网友:
方向副翼联动主要用在降落时对准跑道吧。曾经在其他机型上设置过,感觉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A:
练习基本功的话最好是按控的基本设置用,特别是像魔鬼这样的飞机,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习基本功的话最好是按控的基本设置用,特别是像魔鬼这样的飞机,越简单越好。

看到书上这么写 所以来问问。

网友:
不需要,魔鬼还是好飞。失速点低,拐弯直接副翼即可。我第一架炸鸡就是:低油门下,副翼+方向小半径转弯,直接螺旋失速了。

网友B:
今天才飞丢了一架魔鬼

网友C:
副翼方向舵联动是消除反向偏航。 如果魔鬼没有这种现象就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翼方向舵联动是消除反向偏航。 如果魔鬼没有这种现象就不需要

好的 明天我试试

网友:
打副翼的时候,同向稍微手动补一点方向,减小侧滑。其实没必要,我飞这机也就直接副翼转向。

网友D:
没有必要。没想通冲浪者换魔鬼为啥是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必要。没想通冲浪者换魔鬼为啥是升级?

也许是因为魔鬼比冲浪者贵……

网友:
方向舵从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必要。没想通冲浪者换魔鬼为啥是升级?

哈哈 主要是魔鬼可以练练其他动作 所以感觉上就是升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今天才飞丢了一架魔鬼

我昨天也飞丢一架魔鬼 目视范围内 两米高的草 死活找不见 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建议联动。这个机感觉有点逆偏航,转弯不太顺畅,需要补方向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也飞丢一架魔鬼 目视范围内 两米高的草 死活找不见 有什么好办法?

好办法就是重新买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