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DS820 和DS820m 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7-08-13):
这两款
舵机
我看ds820m的要重10g,请问这两款主要区别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m,记得说的是metal的简写,就是CNC金属外盖,不带m的好像是POM的外盖

网友B:
m金属壳,重点

网友C:
他俩的区别只有一处:带M的舵机壳是全金属的,不带的舵机壳上盖是塑料的,其余部分也是金属的。

楼主:
非常感谢,里面的用料是一样的 壳的区别,炸鸡的时候能有些保护?

网友D:
带M的是金属的,两个舵机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E(2019-01-31):
舵机性能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