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1s空心杯固定翼穿越

楼主(2017-08-13):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2NzA1NTM0MA==.html?sharefrom=iphone

网友:
厉害了  没毛病,很棒的制作

网友A:
这么小还有图传。要是室内能这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还有图传。要是室内能这样就好了

估计是25mw得图传

网友:
没有起落架吗?降下来不会打浆?

网友:
上配件和制作教程!我也做个玩玩

楼主:
后来装了起落架

楼主:
配置
8520减速组配13慢速桨
地平线v12 88接收机
1s300mah电池
25mw图传
mini镜头
滤波模块
起飞重量没称,三分之一油门平飞,正常飞20min

网友:
看到楼主习惯性打副翼

网友:
这个机型让你搞的越来越精致了,期待你再弄个后推机型来玩。

楼主:
只有明年暑假了

网友:
楼主机翼用的是魔术板吗。是用什么胶水呢,热熔胶太重了,,我也准备做一个,手头有伟力949的接受组,买个8520的减速组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请问:翼展、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