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设置的疑问。

楼主(2017-08-13):
为啥正常没有一般设置和高级设置?
这是正常的

这是演示。

连了电调,通了电。插头没插反,怎么回事?

网友:
是好盈电调?还有设置软件?

网友A:
给设置卡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设置卡供电

有供电

网友A:
是好盈什么型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好盈什么型号电调

好盈柏金60a-v4电调。富丽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盈柏金60a-v4电调。富丽版

果然。要特定版本软件,去富力丽群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要特定版本软件,去富力丽群找。

啊,原来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要特定版本软件,去富力丽群找。

是要定制软件,问题解决,很高兴,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