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主号首航,发现一些问题

楼主(2017-08-13):
第一次玩船,请教各位高手,帮分析下,第一次试水,发现以下问题:
1、20分钟左右,发现船仓有50ML的水。水是如何进仓的。我开船时,尾部水花较大,船尾甲板是湿的。
2、倒船时,小公主号是原地打转的,不能象车一样直退的
3、舵效有时不好,慢速时明显

谢谢!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k2NzM0NjI2NA==.html

网友A:
为什么要倒退呀?估计是倒退把水挤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倒退呀?估计是倒退把水挤进去的

不倒退,有时搁浅了什么的,好象出不来,但这个倒退好象不起作用,就原地打转。

网友B:
船模倒退都是向后转圈吖,哪有能倒出直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模倒退都是向后转圈吖,哪有能倒出直线的

真的船是不是倒车是直线的,象汽车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倒退呀?估计是倒退把水挤进去的

今天再次测试,发现是倒车时水被抽进仓中,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一般舱盖进水··胶带伺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次测试,发现是倒车时水被抽进仓中,有没有办法解决?

是轴里面吗?可以加点黄油进去试试,不然也没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倒退,有时搁浅了什么的,好象出不来,但这个倒退好象不起作用,就原地打转。

打转估计是桨的问题,可能是桨本身就不支持倒退吧

网友C:
如果是软轴,倒车进水很正常。

网友:
倒车的时候螺旋桨往后面吸水  进水正常
这是船不是车 肯定不能直线啊 旋转正好可以原地掉头不是吗
舵效从舵的原理来想 慢速时候不明显自然而然
以上完全自己玩O艇的经验  如有不对请指出

另外,小公主玩腻了要出的时候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软轴,倒车进水很正常。

硬轴倒车不进水吗,我现在封住老鼠尾与轴管相通的部分,加了黄油在老鼠尾与轴之间,看看不进不进水。想改硬轴,实在工程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船是不是倒车是直线的,象汽车一样呢。

这个真不清楚。

网友:
软轴尽量避免倒车

楼主:
改了硬轴,振动是大了一点,但还可以接受。试水后,无论前进后退,玩了10分钟,一滴水都没有进。呵,换轴值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