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在海水里玩了一次,水冷系统都堵了怎么办

楼主(2017-08-13):
在海水里玩了一回,就放起来了,一直没玩,现在发现船的电调和电机的水冷套都长水锈了,用嘴吹都不透气,大家知道用什么能通了呀,谢谢。

网友:
除锈剂试一下看,收起来之前应该清干管里面的水吧。

网友:
估计水冷套,进出水口都得更换了

网友:
挤点盐酸进去

网友:
用高压气枪吧,很强力的

网友:
海水腐蚀厉害

网友:
估计要换了

楼主:
看来要更换了,昨天试了试除锈剂不管用,用打气筒打几下也不行呢,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要更换了,昨天试了试除锈剂不管用,用打气筒打几下也不行呢,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大家。

拆掉软管,用钢丝通,再不行,换了。

网友:
铜管被海水腐蚀了···水冷套的水嘴换新的吧···电调的看是什么电调··要是类似海王V3的水冷就好清理··直管··直接拿铁丝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