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急求!!KT板涂装方法!

楼主(2017-08-14):
如题,在没有贴纸和喷漆的情况下,如何对KT板进行涂装,

我的想法:把那层膜扒了,用常见的颜料稀释涂装
求大神高见,急!!!!

网友A:
都可以吧,就是好不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吧,就是好不好看了

这涂装怎么样

网友B:
膜撕了估计会腐蚀

网友:
像真吗?膜建议不要撕

网友:
直接贴纸ko

网友:
小朋友的油画笔,具体不知道哪一种

网友:
丙烯颜料,有喷笔。看你发烧程度了。自喷漆简单,仅限KT板。epo和eps会腐蚀飞机。

网友C:
不能撕去膜会有腐蚀性,kt板可以把露出来的泡沫用泡沫胶或胶布盖上,然后随便喷漆kt板的膜不会被腐蚀。如果是epo材料就不行会腐蚀可以tb买专用的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膜撕了估计会腐蚀

颜料会腐蚀吗,?不是喷漆,喷不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撕去膜会有腐蚀性,kt板可以把露出来的泡沫用泡沫胶或胶布盖上,然后随便喷漆kt板的膜不会被腐蚀。如果 ...

不是漆,是常见的颜料,可以么,怕有膜颜料粘不住

网友:
冷板  热板?

网友:
彩色胶带最简单方便

网友D:
不用扒皮··直接用丙烯涂装

网友:
不用撕膜,直接涂,得多涂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扒皮··直接用丙烯涂装

丙烯不会被蹭掉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丙烯不会被蹭掉吗

不会···但是丙烯涂在KT板上要有耐心··需要涂两层以上···KT板表面光滑··第一遍会有局部不上色··但是第二遍就好了···干了以后怎么都不会掉···真把颜色蹭掉了估计飞机也没啥用了··

网友:
直接喷漆就ok。6块钱的三和喷漆就好用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但是丙烯涂在KT板上要有耐心··需要涂两层以上···KT板表面光滑··第一遍会有局部不上色·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但是丙烯涂在KT板上要有耐心··需要涂两层以上···KT板表面光滑··第一遍会有局部不上色· ...

对了,需不需要稀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