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旋刹车问题

楼主(2017-08-14):
各位大神,我的飞机大桨是逆时针转的,悬停和航线正常,但是顺时针自旋后飞机无法锁尾了,就会一直自旋下去。。这是怎么一回事?mb陀螺,kst
舵机
,700像真机,四桨。

网友A:
尾桨最大螺距推力不足!
提高转数,减小总距。加大尾桨规格,加大尾桨最大螺距。调整齿比,提高尾桨转速!更换更窄的大桨,减少大桨总投影面积,减小大桨反扭力!

网友B:
换成顺时针旋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最大螺距推力不足!
太专业啦

网友:
舵机没力,或者行程满了

楼主:
我用的是kst舵机,不飞的情况下迅速打舵,发现有至少0.3秒以上的延迟,而且用手推舵机臂,发现在接近尾桨极限行程位置有阻力。其他行程顺滑

楼主:
主桨转速1300转,四桨,mb感度默认

网友C:
我也觉得是螺距不足或行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