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电子罗盘都用什么模块了?

楼主(2017-08-14):
现在淘宝上的hmc5883l,gy273gy271都用国产芯片飞控识别不了。

网友A:
从不用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不用这个东西

你用什么芯片

网友A:
我一般玩固定翼和穿越,所以没用到电子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玩固定翼和穿越,所以没用到电子罗盘

哦哦!

网友B:
gy652,betaflight cleanflight inav都可以识别,另外看到q5883 inav加入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y652,betaflight cleanflight inav都可以识别,另外看到q5883 inav加入支持了

大神,你也关注inav太好了!对的有人写了代码但是还没写入到固件里,没更新。有代码git不会用啊!大神请问这个git代码怎么弄成hex怎么百度教程?我搜到的都是杂七杂八的教程

网友B:
win10的话开发者模式启用linux shell,亲测可以编译飞控固件,然后betaflight上面有wiki教你如何编译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的话开发者模式启用linux shell,亲测可以编译飞控固件,然后betaflight上面有wiki教你如何编译固件

刚刚在betaflight的wiki上翻没找到关于编译的,我英文不好所以很郁闷,能麻烦大神发个链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在betaflight的wiki上翻没找到关于编译的,我英文不好所以很郁闷,能麻烦大神发个链接吗

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wiki/Building-custom-firmware
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 ... ng%20in%20Ubuntu.md
这两个是inav的文档,另外qmc5883的支持在一个专门的branch里面,master还没加进去,你要切换分支或者自己改源代码

楼主:
谢谢大神的用心回复,和耐心讲解!非常感谢!大神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wiki/Building-custom-firmware
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 ...

Linking NAZE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gcc-arm-none-eabi-4_8-2014q2-20140609-win32/bin/../lib/gcc/arm-none-eabi/4.8.4/../../../../arm-none-eabi/bin/ld.exe: obj/main/inav_NAZE.elf section `.data' will not fit in region `FLASH'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gcc-arm-none-eabi-4_8-2014q2-20140609-win32/bin/../lib/gcc/arm-none-eabi/4.8.4/../../../../arm-none-eabi/bin/ld.exe: region `FLASH' overflowed by 454 bytes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Makefile:920:obj/main/inav_NAZE.elf] 错误 1
大神我在编译时出现问题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B:
naza的话好像是因为内存不够所以要关闭一些功能的,wiki上好像有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的话好像是因为内存不够所以要关闭一些功能的,wiki上好像有提

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 ... g%20in%20Windows.md
大神我用这个上面的方法做的,如果我想去掉一些功能,我需要用哪些命令编辑这些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blob/master/docs/development/Building%20in%20Windows.md
大神我 ...

你打开naza的target.h 把你用不到的传感器注释掉,应该可以的,就差464bit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king NAZE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gcc-arm-none-eabi-4_8-2014q2-20140609-win32/bin/../ ...

比如baro naze里面有ms5611和bmp280,按照你自己的传感器配置注释掉不需要的那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Linking NAZE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gcc-arm-none-eabi-4_8-2014q2-20140609-win32/bin/../ ...

还有如果你用qmc5883那么hmc5883也可以注释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如果你用qmc5883那么hmc5883也可以注释掉

在什么软件里修改?请问大神您的qq多少?

楼主:
直接TXT  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什么软件里修改?请问大神您的qq多少?

就用个文本编辑器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什么软件里修改?请问大神您的qq多少?

我上面发的wiki有一篇就是说如何改target.h加功能的

楼主:
大神我用txt 打开都是没格式的挤在一块的,请问可以用什么文件编辑器?

楼主:
找到文字编辑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面发的wiki有一篇就是说如何改target.h加功能的

大神!那个代码还不能用!他还没调试

网友:
那换个模块吧,十几块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