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小胖子试飞失败求助

楼主(2017-08-14):
FT小胖子老是向右转 微调也没有用 在什么情况下飞机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自产的小胖啊 ,主要可能尾舵角度问题吧。

网友:
调整电机安装角度,推力线问题

网友:
机翼是歪的…

网友:
很多方面引起的

网友:
哪里装的不对

网友:
先看看机翼、尾翼是否水平,然后调整下马达推力线,
还不行的话,可能因为机长翼展比太小,要尽量减少螺旋桨直径,提高马达转速来减少反扭力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