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穿越机配置

楼主(2017-08-14):
想组装个250的机架的飞机,求动力配置,求老手指教。(我玩六轴已有6年,现在自制植保机,不是没有多轴基础。只是从来没有玩过穿越机。我有FATABA 14SG控、天7、天9控)

网友:
飞控害的不浅呀

楼主:
啥意思哥们,指教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哥们,指教指教

额,大概就是说多轴一般都是用飞控来飞,靠飞控来自稳,而穿越都是飞手动,全靠手来稳定机身。 可以先飞自稳模式,然后慢慢过渡到手动吧。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大概就是说多轴一般都是用飞控来飞,靠飞控来自稳,而穿越都是飞手动,全靠手来稳定机身。 可以先飞 ...

玩过别人的F3飞控的机器,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电机电调用啥牌子的,我多轴都是手动玩的多,不要怀疑我的水平!

网友:
用210的机架吧250已经落伍了

网友:
我有现成的啊,新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