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FPV]周末活动精彩剪辑(F3 Z84+F3 FT Versa Wing)

楼主(2017-08-14):
iNav固定翼FPV交流群:616221093

注意:整个跟拍过程距离没有超过2KM,高度没有超过300米,大部分云海都在山谷里,比山头还低
Z84:F3+iNav 1.7.1,破风F40II 2400KV+6040,ChinaFPV 18650 3000mah 4s1p,FRSKY X8R,飞手:KB
FT Versa Wing:F3+iNav 1.7.1,2216 1400KV+8060,ChinaFPV 18650 5000mah 3s2p,FRSKY X8R,飞手:涛哥
C1:果子套装,2216 1400KV+8060,ChinaFPV 18650 5000mah 4s2p,飞手:洋气的猫总

好几个月没浪了,这次趁着下雨天直接跑到山顶起飞。事实证明,只要多跑点路,不飞高不飞远也能飞云海。
下面看视频:

看完视频付F3乞丐版教程:
使用步骤:
1、刷iNav
2、刷好之后第一步校准飞控,把飞控放到六面的任一一个面后点击校准,每个面都要点击一次,六面次序不重要
3、设置好机型,常规布局还是飞翼还是V尾,有预设的直接选择预设
4、校准电调,校准遥控器
5、设置基本信息(看最后的脚本)
6、设置失控返航:第一步就是设置飞控失控后为RTH,第二步,如果说是Frsky的控,可以直接设置failsafe为no pulse就行了,如果没有no pulse的控
需要iNav设置一个拨杆为failsafe,然接收机出发failsafe的时候记住这个拨杆的位置就行

iNav基础设置脚本:
# 一般设置
set inav_auto_mag_decl = ON                         #自动磁偏角打开
set gps_min_sats = 6                                         #最小GPS数量
set small_angle = 180                                         #最大解锁角度,设置为180,飞机在任何角度下都可以解锁
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 = OFF                #打开后飞机在没有GPS或者任何导航相关模式(比如返航、位置保持等)打开的前提下都不会解锁
set fixed_wing_auto_arm = ON                         #推油门自动解锁
set max_angle_inclination_rll = 750          #angle模式下最大横滚角度
set max_angle_inclination_pit = 450          #angle模式下最大俯仰角度
set nav_use_midthr_for_althold = ON          #如果设置为OFF,飞机会记住你的油门值并用它作为参考来保持高度。设置为ON则使用一半油门作为参考来保持高度

# GPS导航功能相关,所有参数只会在导航相关模式中生效
set nav_fw_cruise_thr = 1500                 #巡航油门
set nav_fw_min_thr = 1350                         #最小巡航油门
set nav_fw_max_thr = 1700                         #最大巡航油门
set nav_fw_bank_angle = 35                 #最大倾斜角度
set nav_fw_climb_angle = 22                #最大爬升角度
set nav_fw_dive_angle = 16                        #最大俯冲角度
set nav_position_timeout =  10
set nav_fw_pitch2thr = 10                        #俯仰油门感度
set nav_fw_roll2pitch = 50                        #横滚油门感度
set nav_fw_loiter_radius = 4500                 #盘旋半径
set nav_fw_pos_xy_p = 75                        #位置保持感度

# Auto-launch 自动抛飞
set nav_fw_launch_accel = 1600                 #检测起飞的加速度值
set nav_fw_launch_detect_time = 40         #检测起飞的延迟,抛出后过40ms给油门
set nav_fw_launch_thr = 1850                 #起飞油门
set nav_fw_launch_motor_delay = 160   #起飞电机延迟
set nav_fw_launch_timeout = 7000         #70秒后未起飞则自动取消起飞模式
set nav_fw_launch_climb_angle = 25         #起飞角度
set nav_fw_launch_idle_thr = 1000
set nav_fw_launch_spinup_time = 50        #飞控控制从最小油门升到起飞油门的时间间隔,设置稍微大点来减小电调和桨在突然加速中的压力

# 返航功能相关
set nav_rth_alt_mode = AT_LEAST         #返航高度模式,AT_LEAST:保持高度至少在设定值以上,FIXED:固定高度返航
set nav_rth_altitude = 5000                  #返航高度,5000=50米
set nav_rth_allow_landing = OFF                 #到达返航点后是否允许降落
set nav_rth_climb_ignore_emerg = ON   #打开后,即使GPS丢星,飞机也会先爬升高度
set nav_min_rth_distance = 500                 #最小允许返航的距离

小胖V尾混控脚本:
# mixer
mixer CUSTOMAIRPLANE
mmix reset
mmix 0 1.0 0.0 0.0 0.0

smix reset
smix 0 2 0 -100 0 0 100
smix 1 3 0 -100 0 0 100

smix 2 4 1 100 0 0 100
smix 3 5 1 -100 0 0 100

smix 4 4 2 -100 0 0 100
smix 5 5 2 -100 0 0 100

smix 6 6 8 -100 0 0 100
smix 7 7 9 -100 0 0 100

说在最后:
1、不要飞高不要飞远
2、让飞机尽量简单,成本尽量低,这样才能浪的起来。飞控可以用SPRacing F3+iNav,一整套也就200以内。我的z84浪了3个月,上过天下过水,飞起来一点心里压力都没有,
能飞多低就多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成本低不怕炸。另外我还专门为SPRacing F3做了一块固定翼专用套板,用来优化线路和方便装机:

正在进行10000公里里程稳定测试中

网友:
可了不得!!!!

网友A:
前面哪架飞翼是什么机型啊?名字?

网友:
厉害了,这种推进航模发展的帖子真少

网友:
不錯。玩得開心。

网友B:
这降压模块。。为啥用可调的。。。

网友C:
F3不装飞控 只要自稳可以的吧 。。

Auto-launch 自动抛飞在哪点 设置。

网友:
求片中的BGM

网友D:
这块板开卖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开卖了没

没有哦,保险起见还是得多做测试,下个月我应该会免费发一批让大家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不装飞控 只要自稳可以的吧 。。

Auto-launch 自动抛飞在哪点 设置。

F3不就是飞控么?自动抛飞只要模式里面设置了开启下就好,好像叫nav laun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降压模块。。为啥用可调的。。。

这个模块可以用旋钮调,背面也有焊盘,可以选择直接输出5v,9v,12v,焊盘短接了旋钮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哪架飞翼是什么机型啊?名字?

看标题,FT versa wing

网友:
卖茶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