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悟2 不敢买

楼主(2017-08-14):
本来在准备购买悟2X5S
可看了坛里那么多悟2的问题
特别是无故失控坠机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丢机不可怕
就怕伤人
大疆能否在无人机中设定一个自动应急程式
关键时刻先弹射螺旋桨再弹射降落伞
或先螺旋桨制动再弹射降落伞
这个应该难度不大
降落伞迫降应该比自由落体比横冲直撞乱窜安全
有人会说有人不安全不飞
可月球也不是绝对无人
何况梧2基本都是为了拍片
拍无人片的任务太少太少
再梧2超低空拍摄能力强大
做个保护罩这么难吗?
山寨产品都有了

网友:
不靠谱的机器 远比 不靠谱的人 罕见。

网友A:
悟2飞了几十架次了,没有一次出问题,非要说遇见的问题可能就是图像卡过那么一半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悟2飞了几十架次了,没有一次出问题,非要说遇见的问题可能就是图像卡过那么一半次?

螺旋桨保护罩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悟2飞了几十架次了,没有一次出问题,非要说遇见的问题可能就是图像卡过那么一半次?

大疆的保险是无人机保险还是人身伤害保险?

网友B:
我的悟2飞的除了图传出现一次问题外,别的还好。电子设备不能保证不出问题,关键起飞前一定要检查飞机和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悟2飞的除了图传出现一次问题外,别的还好。电子设备不能保证不出问题,关键起飞前一定要检查飞机和环 ...

大疆的保险是无人机保险还是人身伤害保险?

螺旋桨保护罩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的保险是无人机保险还是人身伤害保险?

机器自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桨保护罩有用吗?

别瞎飞永远用不到

楼主:
螺旋桨保护罩是瞎飞者用的?

应该是不飞才永远用不到吧?

网友C(2017-11-03):
引用 楼主:
螺旋桨保护罩是瞎飞者用的?

应该是不飞才永远用不到吧?

500克的小四轴可以把碳纤维机身撞碎,悟2配X5云台有4公斤左右吧,塑料保护圈就是个装饰品,半米掉下来就碎个稀巴烂,除非装一个钢材质的,到时候就飞不动了,而且有了保护圈,丑,体型加大,便携能力下降,百害无一例,保护圈这点强度只适合重量在150克以下的飞机使用。装降落伞后,增加飞机3分之一重量,续航下降三分之一,动力下降3分之一,抗风能力下降三分之一,谁愿意花了钱减性能,怕炸鸡就多练习,多学习,大多数炸鸡都是自己技术和经验不足,乱操作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克的小四轴可以把碳纤维机身撞碎,悟2配X5云台有4公斤左右吧,塑料保护圈就是个装饰品,半米掉下来就 ...

你用过保护圈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过保护圈吗?

用过啊,室内飞行必须用,用来防止螺旋桨打到人,而不是保护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啊,室内飞行必须用,用来防止螺旋桨打到人,而不是保护飞机

否定自己"塑料保护圈就是个装饰品,半米掉下来就碎个稀巴烂,除非装一个钢材质的.  保护圈这点强度只适合重量在150克以下的飞机使用"的观点了?

"装降落伞后,增加飞机3分之一重量,续航下降三分之一,动力下降3分之一,抗风能力下降三分之一,"这几个三分之一是怎么算出来的?

"谁愿意花了钱减性能" 你用的保保圈没减性能?保保圈不是花钱买的?

"大多数炸鸡都是自己技术和经验不足,乱操作造成的"也就是还有一部分是有经验   正常操作也会炸机的?

所以: 塑料保护圈. 安全降落伞是值得花钱拥有的.

花钱买安全是值得的!!!

网友:
买这机最好加上保险!毕竟不是小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