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AVAN低空视频+飞机详细软硬件参数设置

楼主(2017-08-14):
列出自己的软件件配置供大家参考。
硬件动力方面:
RS2306+AVAN三页
紫弹35A-DSHOT600,进角中高
F4飞控
格子铺200轴距机架,下板4MM
空鸡重量:

起飞重量:

飞控(3.17)设置和滤波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为啥你滤波下的3个D值全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滤波下的3个D值全是0?

一句话 ,引用国外朋友的说法就是,陷波,本来就是消除异常震动的。。。在飞机电机和桨情况良好的前提下。陷波能关的都关了,对飞机的反应,姿态稳定会有更好的表现。
我根据黑匣子设定了两个陀螺仪陷波消除了桨共振问题后,没有过分异常的震动。飞机平稳。所以就都关了。

楼主:
你也是巢湖的?

楼主:
自己瞎飞飞娱乐下。没什么技术。只是换了AVAN桨后确实更稳定了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巢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不然我怎么知道你上次发的视频是在银屏山飞的这次应该在半汤飞的吧

约起来。。。这次是大风湾。。。你QQ多少。巢湖飞穿越的除了学生我还没看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约起来。。。这次是大风湾。。。你QQ多少。巢湖飞穿越的除了学生我还没看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句话 ,引用国外朋友的说法就是,陷波,本来就是消除异常震动的。。。在飞机电机和桨情况良好的前提下 ...

学懂了, 感谢 !

网友:
请问用的什么摄像机?

网友:
飞得真爽啊